这种气+电的接头叫啥名字?

楼主(2025-04-17):
这个帖子的机器上的,不仅是气+大电流,还有两根中小电流的线。小线对外面的大电流铜漏电冒烟,这种接头叫啥名字或者型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87456&extra=
下面这张图是另一个机器上拍的照片

网友:
可以用某宝上的拍照功能识别一下。

网友:
算是航空插头?

网友:
两根小线是输出12V给小电机的

网友:
看一下插头插座有没有型号,没有搜索2芯航空插头

网友:
热风枪不也是气加电的管路

网友:
就叫航空插头,种类很多

楼主:
淘宝找不到,把芯拔出来刮了刮行了,没有固定的东西,直接就能拔出来,气管子也是直接插进去涂胶密封,不正规的样子。像是拆掉两根针利用其孔洞通气,定做的?

网友:
不用找了,定制品,焊机厂家可能有备件。清洗刮干净打密封胶还能用,不过要解决气管有水问题。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氩弧焊机的接头吗?导电输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氩弧焊机的接头吗?导电输氩气。

不一样,氩弧焊、等离子切割没有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