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反馈对单端功率的影响

楼主(2025-04-18):
先上一张图,可以看到最低下的线是截止区,这区和工作点配和过共同决定负幅输出的功率,过了屏流就得截止削顶。而正半周输出功率通常会大于负半周的输出功率然(红线),这是管的内部曲线特征所致,而输出功率,是按正负半周的总和算的,而不管正负幅值是否对称,所以实际输出功率反而大于理想的对称输出功率的。而加入后级负反馈后,因为负幅值的截止点的受限,导致负幅值能承受的信号电压成了一个阀值,不能再大,然后导致正输入信号幅值也受限制,同时由于开环时正半周的失真导致的功率上升,也被负反馈给压了下来(正绿线),因为负反馈抵消了正半周功率增长那部分的失真,所以在闭环时单端同样输入大小是的输出功率其实是要比开环输出功率要小的,平常听到的开环时感觉动态更大 不知是否与这有关。

网友A:
这个其实还是跟负反馈之前你的工作点选取有关,所以构不成定论。

网友B:
这是直流偏置或负载阻抗匹配不合理所致,一般应避免正负半周动态范围不一致。
负反馈的作用主要是克服信号波形在接近饱和区和接近截止区时的放大倍数差异(输出特性曲线不等距引起)导致的“非线性失真”,不是为了正负波形动态范围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流偏置或负载阻抗匹配不合理所致,一般应避免正负半周动态范围不一致。
负反馈的作用主要是克服信号 ...

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负载线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对称,这个不靠负反馈是消灭不了的,而且还要看反馈深度,2A3就2.5K-3.5k,这时谐波不对称失真基本都是6%-3%,总不能用10K负载去将就这种不对称吧,我也没说是为了这个,我是说他间接事实做了这个。就像用谐波抵消谐波一样,最大输出功率反而是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还是跟负反馈之前你的工作点选取有关,所以构不成定论。

基础当然是在原工作点不变的情况下啊,只是一种简单的比较而已,原来开环负载线越不对称的,这个问题反馈后的最大功率缩小的问题就越明显。还有这是单端的情况,不要套到推挽上。

网友C:
在实际电路中 (非纸面分析或者仿真)。

什么总主观感觉有负反馈的 表现不如无负反馈呢,这从理论角度是明显有悖于物理学知识的,很多人不理解原理,就随便归为玄学。
甚非也!
在下斗胆在此妄言几句,试揭此间被普通爱好者忽略的原理。

负反馈本身是完全符合教科书上的物理学特性的,即 拓宽频响、增加稳定性、降低失真、降低输出阻抗。

使无反馈 名声不好的原因,并非负反馈本身,而是在于 胆机的输出变压器。
变压器“捣乱”的两个熊孩子,一个叫 漏感、一个叫分布电容。
以单端为例,输出变压器的初级B接电源正极,如此交流通路其实B就是等于交流接地(电容的交流阻抗认为很小),那么要增加大环路负反馈,输出牛的次级必然也要有一端接地,这通常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就是因为输出牛的次级一端接地了,输出牛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才得以正式起到劣化音质的作用,输出牛初级信号经内部分布电容“窜”到次级,再经次级接地形成 电容分压回路。

——以上才是主观听音觉得有负反馈不如无负反馈好听的真实原理。

网友:
这种分布电容影响的是高频。特别是千V以上的大功率机,高频输出幅度衰减让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电路中 (非纸面分析或者仿真)。

什么总主观感觉有负反馈的 表现不如无负反馈呢,这从理论角度是 ...

哈哈 我的输出变压器次级一直都是不接地的,因为是开环后级,所以你说的问题我没有 。版主你说的只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负反馈本身是可以明显提升性能的,比如我的机开环和闭环,闭环90khz-3db 开环是20khz-3Db,所以次级接地后加了反馈,也不会因为那点分布电容而影响高频延伸。但有些指标高了不一定就是好听。我个人感觉,闭环后声音准确也无大弊端,只是听感上声场扁平,就像一副平面画,而开环时就变得更立体更有深度。空气感也明显变强,这种可能在直热管输出级可能会比较明显,旁热管的空气感本来就不如直热管,所以在旁热管方面做这个对比可能没那么明显,但也不至于没有反应,由于胆机天生的谐波失真问题,闭环和开环的失真差很远,听感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还是坚持胆机的味道大多来自谐波失真,另外就是输出变压器了,输出牛的高频方波变型也是牛味的主要来源,但负反馈可以以消灭它这种特性。

网友D: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分布电容就像是一个虚拟概念,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它是哪一点到哪一点的电容,B点对地有大滤波电容,所以高频信号是通过滤波电容短路入地,还是通过初次电容(电容较小,相对于滤波电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偶合然后落地?又或者说越靠近P点的分布电容越影响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分布电容就像是一个虚拟概念,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它是哪一点到哪一点的电容, ...

假定3.5k牛初级两端是350V动态电压,那么接电B点的当做是地(交流时这点就是等效地),但是另一头P对地则是350v的信号电压,这端的对地分布电容就显然大得多,这个p端对B对次级都有动态分布电容(静态的跟信号传输没关系,所以不用理会),分布电容不是你静态可以测的电容,属于动态电容集合体,只能用等效分析和间接测量,不能直接测量。 这图的并绕的两根线之间的交流电位一致,所以等效分布电容不存在。但静态测量时这两组分布电容是要比分层分段绕要大得多。但理想动态电容等于零,所以分布电容是动态电容,他不等于静态电容值。

网友E:
没有绕过输出变压器,没有做过千V以上大功率管的机,对于输出变压器的分布电容的影响是没有体会的没有感觉的一无所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绕过输出变压器,没有做过千V以上大功率管的机,对于输出变压器的分布电容的影响是没有体会的没有感觉 ...

你想表达什么呢?信号动态分布电容的理论多小伏都适用。1000V和100V的理论分析过程一样,1000伏的只是要更加关注匝间和组间耐压。这本来是两个问题,不要混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呢?信号动态分布电容的理论多小伏都适用。1000V和100V的理论分析过程一样,1000伏的只是 ...

11楼己很清楚的回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楼己很清楚的回复你了。

你这说了什么啊,你也不是回复我啊,我做的第一台机大正是805就是,全部牛都是自己绕,有什么问题吗?你想表达什么?我说静态分布电容跟动态分布电容不是同一个东西难道有错?2000年我研究麦景图输出变压器时就全面研究过漏感和分布电容的问题,你难道发现了什么新理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说了什么啊,你也不是回复我啊,我做的第一台机大正是805就是,全部牛都是自己绕,有什么问题吗? ...

你不知道输出变压器分布电容的来龙去脉就算了,免得打口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