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对我来说)有亿点点新鲜的运放结构

楼主(2025-04-18):
Hello大家好,许久未到,只因正事缠身。闲话少叙下面进入正题。
最近因公事需要,寻一款超高摆率运放。找到了几个型号,如LM6172,LM7372,发现他们共有一种非差分对的电路结构,如下图:
窃以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负反馈是从发射极注入的。这一点和CFB结构很像。但是为了避免CFB结构的缺陷(主要存在于反馈路径),又使用了一个buffer来进行跟随,提高负输入端阻抗。
至于为啥它的摆率极高,我想是因为没有了差分对的尾电流源的电流上限限制,因此对高阻抗节点(如电流镜的里端)充放电速度更快。
我在想,不知此种运放的应用是否能够完全代替普通差分对输入运放。例如,在有些应用下,前馈路径存在反相电路,此时需要把大环负反馈的注入点从(-)位置改为(+)位置。此时电路是否会发生些微妙的变化,需要做些更改才能工作(虽然我的应用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擺率對我始終是個迷,幸好精密的無需高擺率,高擺率的無需高精密(通常情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擺率對我始終是個迷,幸好精密的無需高擺率,高擺率的無需高精密(通常情況下)。

大脑师好。我这个应用对精密度要求也不高。基本上有1/10的相对误差就行。这两个运放目前看来挺合适。

网友:
很多宣称是高精密(包括低失真)的运放,输入级基本都是常规的单差分,很少使用互补双差分,也很少用CFB或者题主这种改进CFB模式的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脑师好。我这个应用对精密度要求也不高。基本上有1/10的相对误差就行。这两个运放目前看来挺合适。

一個溼了的有病的大腦

下載了datasheet查看,乖乖隆滴咚,這不是理想的高頻檢波器用的嘛!

查了下淘寶上也有,價格不能算貴... ...

网友B:
记得去年和小鬼头老师吵ad823那时提过这个拓扑,MT-056的figure 8(quad core)。LT有一系列这种低带宽高SR的vfb放大器如LT1363

网友C:
1、当输入级A是一个互补缓冲器时,这个拓扑就是一个菱形差动放大电路,也即ADI公司的“点播电流”电路。

2、在运放的电路中,SR速率高的IC,在实际使用时,往往是可用的开环环路增益相对较低。也即是,SR与开环增益互为矛盾,不可得兼。能同时照顾到这两者的,唯有增大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個溼了的有病的大腦 。

下載了datasheet查看,乖乖隆滴咚,這不是理想的高頻檢波器用的嘛! ...

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去年和小鬼头老师吵ad823那时提过这个拓扑,MT-056的figure 8(quad core)。LT有一系列这种低带宽高SR ...

歪瑞古德。LT的芯片给出了更详细的原理图,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当输入级A是一个互补缓冲器时,这个拓扑就是一个菱形差动放大电路,也即ADI公司的“点播电流”电路。

...

这个电路不知为啥叫点播电流。从原理上看,叫按需分配(增加)电流更合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知为啥叫点播电流。从原理上看,叫按需分配(增加)电流更合适些。

拙劣蹩脚的翻译。
类似menu被译作“菜单”的原理

网友:
这个输入级看着挺眼熟的,电流反馈的LT1210除了-in没有buffer,其他都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