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5V电源的电路

楼主:
简单说说我的需求:
我的用电设备是5V,平时可以连接USB供电;我现在想给他做一个充电电源,就是我想他不依赖着插电的电源适配器,用电池供电使用。
我不太希望硬改用电器,在里头加电池,我希望单独做一个电源,平时插5V给他充电,同时他也能输出5V来给后面的用电设备使用。
我需要的功能是:
①当有5V输入,给电池充电,电池充满时停止充电,同时将输入电压引到输出端上;
②当没有5V输入时,电池放电,并升压为5V输出,电池放电到一定电压后,停止放电,并关闭输出;
③输入端插入或拨出时,输出都不能停。
或者可以理解为,我需要一个“充电宝”的电路,但我见过的充电宝似乎都不能充电同时输出,或者在插入或拨出时都会切换一下(没有输出),不太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
   我们餐厅的刷卡机就有一个这样的不间断电源,里面有一节18650。平时插220V,防止短时断电而影响刷卡机工作。

【魔改餐厅的刷卡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
我看到的充电宝好像都能边充边用。切换倒是没注意。

网友:
网上大把的板子卖,也不贵,买一个回来用就是了

网友:
细节不便细说,原理自己分析吧,根据你的要求,可自己增加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
现在很多充电宝带边充边用功能,如果不放心可以做个简单的锂电UPS,充电模块,升压模块,充电电路一直充电,电池满后就由充电电路给升压模块供电,断电后就由电池给升压电路供电,无缝衔接

网友:
看看我买的这个UPS电源盒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有5V  9V   12V 三种电压输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le.1.780d2e8dTUgCGf

网友:
网上很多,买个方便

网友:
  淘宝上买现成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化的充电板给锂电池充电,然后接一个3.7V升5V的升压DC-DC,就可以边充电边输出。没有5V外接电源的时候,电池可以顶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