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2025B双声道小功放

楼主(2025-04-18):
最近用热转印做了一个小功放,集成芯片选择的是TEA2025B
用的3节16500锂电池供电,蓝牙芯片用的几块钱的那种,感觉嘛效果不是很好,有点底噪.

热转印面

热转印面

元器件面

元器件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做分立件和集成比如TA7358.

我不追求多复杂的收音机,能很好收听就行啦

附件是刚才 RDA5807FP+PAM8403 的收听录音,音效挺好,人声洪亮,很有感觉。

网友B:
以前有些电脑声卡也是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些电脑声卡也是用这个芯片

是的,小多媒体音箱也用

网友A:
没考虑用PAM8403吗?单节锂电池供电,输出功率还不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考虑用PAM8403吗?单节锂电池供电,输出功率还不小呢

您说的这个芯片确实可以,但是手头上还真没有,芯片是不贵,TEA2025B倒是有10来个.,准备拿来做调频收音机用的.

网友C:
地线走得有点问题,不能大环形,要单点接地。

网友D:
我还有个ISA的YAMAHA声卡,上面就有这个芯片

网友E:
老衲测试时,也感觉噪声偏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6&fromuid=42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走得有点问题,不能大环形,要单点接地。

底噪跟便宜的蓝牙芯片还是有关系的,蓝牙电源我加了100mH电感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衲测试时,也感觉噪声偏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 ...

我这个如果不加蓝牙芯片,直接用音频线输入是没有什么底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个ISA的YAMAHA声卡,上面就有这个芯片

实际上这个芯片音质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用的热转印还是很快的,前段时间用感光法制板慢.

网友F:
看样子还是蓝牙小板的质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还是蓝牙小板的质量不太好。

3块钱的蓝牙小板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还是蓝牙小板的质量不太好。

当播放音乐的时候听起来音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芯片确实可以,但是手头上还真没有,芯片是不贵,TEA2025B倒是有10来个.,准备拿来做调频收音机用 ...

调频收音机?我最近才玩了下 RDA5807FP + PAM84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收音机?我最近才玩了下 RDA5807FP + PAM8403

我是准备做分立件和集成比如TA7358.

网友:
我好像有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追求多复杂的收音机,能很好收听就行啦

附件是刚才 RDA5807FP+PAM8403 的收听录音,音效挺好,人 ...

听了你这个收音机声音音质是不错.

网友G:
这个芯片没发现有发烧字样  还好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没发现有发烧字样  还好听的话

这种用作收音机的功放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个芯片音质还是可以的

前段时间从破烂堆里找出来一块好像是收录机上的板子,上面有一个uPC1263C2的功放,试了一下,还凑合。

网友:
这种芯片功放我见过,外围元件就几个电解没有一个电阻

网友H:
蓝牙的供电要用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蓝牙的供电要用lc滤波

用了,可能是本身蓝牙芯片问题,那种便宜的一个才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