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天龙功放元件耐热还真不是盖的。

楼主(2025-04-18):
散热器居然有73度内部风扇未启动5对功率管3855与1491在底部上部电源管理1670查不到资料剩下78与79稳压块,也不知元件怎么这么耐热。

网友A:
你这算啥,其实进口功率管芯三极管二极管大多都能超过焊锡熔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啥,其实进口功率管芯三极管二极管大多都能超过焊锡熔点温度。

明白了元件等级很重要

网友:
修过一台功放,电路板都严重变色,三极管居然没事,只是焊点开了

网友B:
查看很多元器件的PDF文档,给出的测试数据很多是在-55,25,150温度条件下测试的。有些原件只有在温度稍高的时候才稳定。原来有个松下功放,厚膜的,也是散热片烫手风扇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很多元器件的PDF文档,给出的测试数据很多是在-55,25,150温度条件下测试的。有些原件只有在温度稍高 ...

我发觉买二手拆机件还是比较靠谱的鬼子不骗鬼子,国代理商拿到就怕是批次不合格货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看很多元器件的PDF文档,给出的测试数据很多是在-55,25,150温度条件下测试的。有些原件只有在温度稍高 ...

机子都是很热时细节处音乐才好音

网友:
发烧的真谛,机器热了后声音明显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都是很热时细节处音乐才好音

看来听音乐必配柴油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