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头开始改进指针万用表并升级到25V测量电压

楼主(2025-04-18):
尽管数字万用表的优势很明显,但它也是有不足的,
指针万用表正好弥补了它的不足。当然现有的指针
万用表是还可以再改进的,下面是某万用表的基础
电路图:

46uA表头串联校正用的可调电阻到A点,经欧姆调
零电位器分流4uA,得到标准的50uA用于所有档位
的测量,在当年的线绕电位器时代,一切都很完美。
但到了后来的碳膜电位器时代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碳膜电位器有20%的误差,而且比较容易坏。
如果坏了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精准度。我们可以简单
计算一下:欧姆电位器阻值为10k,表头满偏电流为
46uA,(10k+20k)*(50uA-46uA)=120mV/50uA
=2.4K+2.67k=5.07k欧,电阻值误差+1.4%,再加
上1%的其它误差,勉强在2.5%以内。
如果欧姆电位器坏了,换上一个12k的,再计算一下
看看:(12k+20k)*(50uA-46uA)=128mV/50uA
=2.56K+2.67k=5.23k欧,电阻值误差+4.6%,再加
上1%的其它误差,总误差高达5.6%。注意这还只是大
家都能遇得到的普遍情况,极端情况误差更大。这也
是很多老师不喜欢现在生产的指针万用表的原因之一。
我这里分析出来也不是为了吓大家,而是我已经有了
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改进后的电路如下:

还是那个46uA-2k内阻的表头,A点的电压变成了固定
的92mV,由于欧姆档采用稳压供电,所以欧姆调零电
位器可以改成4.7k或更小,阻值范围在3.5k到6k之间,
5k可调电阻用于调节A点对地电流刚好为50uA,之后再
调300欧可调电阻使100mV达标,这时就校准完成。
到了用户手中,如果更换了欧姆调零,不需要也不能再
更改300欧的可调电阻,只能调5k的可调电阻使A点对地
电流刚好为50uA,这时欧姆调零支路的总阻值就被还原
到了出厂值,所有档位都能达到出厂时的精度,大师们
帮忙分析一下我说的对吗?
至于欧姆档的稳压电源,可以选择超低静态电流的元器件
或电路方案,这样就可以不用电源开关了,同时带来了两
个好处,电池电压变化产生的误差(在x1k档最大)被消除,
电池内阻产生的误差(在x1档最大)被大大降低。
未完,待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一句你这个设计安排的局限性,你咋反应这么大?

mos管是当今的常见晶体管器件,连这个都不能放心 ...

      老师好,讨论一下,我的看法是:任何仪表都是给有技术的内行使用的,高档仪器仪表更是如此。只要熟悉仪表和元件的特性,不要错误操作使用就能避免。
      我还想在MF47表里加一块电子升压稳压模块,输出1050伏,共用万用表欧姆刻度,用于外出替代摇表,可以少带笨重的摇表。同时能测晶体管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问“一般”情况,每一个器件都有生产厂家,也都有数据手册(参数手册),
每一个器件都不同,不能一概 ...

不会超过30伏,有些只有10伏。保险的做法就是用到15伏就行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方法,我想说的中值16.5的表1K挡,流过电阻挡支路总电流是90微安。上图中通过分流支路使到流过表头支路的电流46微安满偏。分流支路分走了44微安。

网友:
看不懂,慢慢学习

网友B:
欧姆档采用稳压供电------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档采用稳压供电------有必要吗?

电池电压变化造成的附加误差影响最大的是x1k档,
就是说同一个被测电阻比如20k的,用同一个指针万
用表去测,同样标准的测量方法,测量前都要先右调
零再测,新电池和快没电的电池测到阻值是不同的。
你可以忽略那大约1%-2%的影响。

网友:
指针表的误差主要来源于表头的机械误差,比如表头线性(一般占总误差的40%左右)、回差、倾斜误差、线圈儿温漂等等;
调节分流支路与调节表头支路,本质上没有区别,其代价都是改变网孔内阻带来误差;
不仅是电位器,表头灵敏度和表头电阻都会有误差,影响更大;
欧姆表,25V与1.5V的电流无法从同一电位器注入。

您分析的电路是47表现代版的典型电路(表头灵敏度理论值46.2uA),比较合理的是中早期的,比如这个:

07.0_37.5u2K15V22 上海国光仪表厂

楼主:
早期的设计还是值得学习的,但是电流档300mV的压降就有点偏大,
37.5uA的表头完全可以做到电流档100mV满偏的。

楼主:
完整的欧姆档电路图来了,A点对地按53.5uA*28k=1498mV计算,
我喜欢10欧中心值,所以x1k档要并联15.56k得到10k中值。对于
x10k档来说,25V/100k=250uA-53.5uA=196.5uA,1500mV/196.5uA
=7.63k欧,这样28k并联7.63k得到6k欧,再加上82k和12k得到总
值100k。
对于16.5的中值,个人推荐改成2.5V和25V,各个电阻值要重新
计算。

楼主:
重绘了刻度盘,改成了标准的等分刻度,欧姆刻度也是数学方法计算
出来的,当前完全不考虑表头的非线性误差,等以后测量到表头的非
线性误差了再根据情况改刻度盘。

网友A:
25V的电压测mos管时,有可能测坏栅极,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的电压测mos管时,有可能测坏栅极,不实用。

为什么非要用这个25V去测MOS管的G极呢?
用来测量电动机的漏电不好吗?用来测量其它能耐受25V
电压的器件的漏电不好吗?对于10M欧以上的电阻来说,
3V以内的测试电压尽管能测量出一个数据,但是不仅测量
时间很长,而且出来的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必须要用较
高的电压去测量才有意义。
用来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不好吗?
......
目前我正在研究60V测量电压用于指针万用表上,对于较高
的测量电压可能会有危险,你可以选择不用是不是?但是关
键时刻如果有那个功能是不是更方便?
听说某外国的洗衣机的说明书上有注明“不可以洗猫”,我也
可以在说明书上注明这个功能对于MOS管的G极有危险,谢
谢老师的提醒。

网友:
准确的测量处理 最好是万用表和限流调压电源组合使用

关键的测试条件可以任意组合 麻烦点 但准确。

楼主:
目前没有发现有多少人拿500V摇表去测量MOS管的G极,是不是?

网友A:
我就说一句你这个设计安排的局限性,你咋反应这么大?

mos管是当今的常见晶体管器件,连这个都不能放心地去应用测量,还能算“升级”吗?这实际是一种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一句你这个设计安排的局限性,你咋反应这么大?

mos管是当今的常见晶体管器件,连这个都不能放心 ...

谢谢老师的提醒,我能接受“这一功能有局限性”,
但“不实用”几个字我暂时还不能理解。

楼主:
我们知道“刀”可以用来切菜,坏人也可以用“刀”来干坏事,
但这些坏事不能算在“刀”的头上,一把好刀就是要锋利,
如果不锋利了也就不是好刀了,虽然不锋利的刀很难干坏
事。限制刀不让它锋利?我认为这不是“刀”要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的电压测mos管时,有可能测坏栅极,不实用。

我试过用U101换了电池(23A+23A=24V)的x1K挡测量MOS管(5A中功率)没问题,但是没有试过测量小功率的MOS,有空试一试。

楼主:
最好的飞机给了不会开飞机的人,他会说“不好用”的话。
设计飞机的工程师首先要严格遵循物理学去设计,尽管我这个25V
的设计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
我能承认“最昂贵的跑车不实用”的事实,不实用就不买,没有关系,
公开说可能就有另外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一句你这个设计安排的局限性,你咋反应这么大?

mos管是当今的常见晶体管器件,连这个都不能放心 ...

请教,TO 90封装的MOS栅极一般最高允许电压大约是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TO 90封装的MOS栅极一般最高允许电压大约是多高?

不要问“一般”情况,每一个器件都有生产厂家,也都有数据手册(参数手册),
每一个器件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把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找出来看看也不
是很困难的事。

楼主: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址查询并下载元器件的数据手册,常见
的大多数型号在这里都有,注意中间要改成“PDF”字样再搜索。

楼主:
找朋友定做的表壳子回来了,之前计划的是做
欧姆自动调零的,所以有“Auto”字样,现在看
来要先做手动调零的了。

楼主:
哪位坛友想定做万用表的可以联系,刻度盘和
档位面板都可以按需要定做。

网友D:
能不能研究研究数字表改25V测量啊,指针表我坏了两个了,一个玻璃破,一个摔一下指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研究研究数字表改25V测量啊,指针表我坏了两个了,一个玻璃破,一个摔一下指针不行了

我这套指针表上没有玻璃,外面有硅胶保护,没有那么容易坏,
50厘米高度的自然跌落是不会坏的,更高的高度未做测试。

数字万用表改25V测量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做到的,只是没有老板
投资做外壳。

我这边当前只能做出看起来像上面这样的东西,也可以插万用
表的测试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考虑做几个出来。

楼主:
关于MOS管GS极间击穿问题,我认为60V的电压不能击穿GS极。
注意我说的是“60V电压”,而不是“60V电源”,这有什么不同呢?
电源在短时间内可以输出很大的能量,但如果只有电压而没有能量
那就不能击穿了,典型的例子就是稳压二极管串入电阻后接上电源
并没有发生损坏。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做这个实验证明这一点。
就是说大家不要看到“25V”,就想到一定能击穿MOS管GS极,因为
我这个25V是经过100k电阻限流的,短时间的测量累积不到那么多
的能量,所以不能击穿GS极。
据说,中大功率的MOS管内部GS极间有双向稳压二极管的保护。

网友:
继承 改进 创新

仅楼主的钻研精神就值得我学习

楼主:
主板和25V升压模块打样回来了,顺便也打样了60V的模块,
希望一次就能成功吧,值得期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好,讨论一下,我的看法是:任何仪表都是给有技术的内行使用的,高档仪器仪表更是如此。只要熟 ...

这个要支持!现在做得怎么样了?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楼主:
感谢这个图的作者,自带电源开关,无负载时0耗电,
但这个图的电子开关接在了负极,不适合我这个设计,
我改了一下,电子开关接到了输出端的正极,利用芯
片的En端添加了延迟关断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支持!现在做得怎么样了?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现在还在空想,选择1050伏是因为47表X10K档总电压是10.5伏,这样可以利用原表盘欧姆刻度,单增加摇表功能好办,但我还想增加250伏和1800伏晶体管反压测试功能,这两者要求高压电源极性是反的,正在想办法简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一句你这个设计安排的局限性,你咋反应这么大?

mos管是当今的常见晶体管器件,连这个都不能放心 ...

您这是砸场子,这是买东西的帖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这是砸场子,这是买东西的帖子哈

前辈观察入微

楼主:
听说某些无良商家为了提高销量,故意把产品的质量做渣,使用寿命做短,
用户手中的产品坏得快,商家就销售得多。
我这个电路方案一出来那可就动了某些人的饭碗了。
按我这个方案设计的指针万用表是可以用八年十年的。即使坏了,修一
修,还可以接着使。
真正的便宜是使用寿命长而不是低价。

楼主:
25V升压模块焊好了,都是贴片元件,手头只有5mm高的电感。
最开始测试电流有点大,怀疑电容漏电,换了之后空载电流只
有0.25uA,手册上说是0.1uA,不管它。这个1308最低工作电压
只有2.0V,接上3V,输出25.8V,懒得改了,感觉效率很高。

当然也可以改成9V输出给数字万用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