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中μ特性与6P3P三极管自偏压结合实现温暖音色

楼主(2025-04-18):
6N8P中μ特性与6P3P三极管自偏压结合,无全局负反馈保留自然谐波失真(THD≈8%),以偶次谐波为主,增强胆味,实现高线性与温暖音色,典型胆机听感。输入灵敏度按0.775V设计。大致电路如图,不知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
估计推不满三接的6P3P。

网友:
8%?一碗小面,放一两鸡精,真的好有味道?

网友:
我听我那台6N8P推6P3P我觉得声音太肥,低音容易出现漠糊,结像不准,没有层次,感觉还不如我卖掉的那个分体的6N2推6P1呢。

网友:
上家说是6N8P推6P3P纯二线路来着,我也什么是纯二,我只知道声音好不好听。

网友:
纯二太肥就把阴极旁路电容减小,换电容品牌。还肥就略略加深一点环路反馈量

网友A:
第一级放大倍数够么?

网友:
      我用6N9P(u=58)推6P3P三接增益都很勉强,6N8P(u=20)肯定是不够的。我的6N9P(u=58)推6P3P三接加了个1:2的输入牛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放大倍数够么?

谢谢版主关注,实际生活中低电平音源较少,这个电路主要以CD,DVD,手机为音源。烧友说6N8P放大胆味浓郁,6N9P味如白水,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以想先利用现成的6N8P放大,电路作了修改,请多多指导!

网友:
6N8P阳极用300V,这么猛,高压绕组要多少伏才够?共阴放大是电子管的基础电路,第一级6N8P遵循共阴放大的规则。第一级阳极电阻82K/100K,这是源自6N9P的工作点吧。6N8P岂能乱套用!

网友:
,网络电路一套一个,很正常的,也不需要负责任.做这些电路基本算是浪费时间和银子.

网友:
我不认可那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