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阻抗的喇叭用在什么电路上?

楼主: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这种50欧姆的喇叭,觉得不高不低,没有想明白它适合什么样的电路?故向大家请教。

网友:
晶体管小功率A类放大。

网友:
楼上正解,因为它省了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
耳机放大器、耳扩。

楼主:
就看过的收音机类电路而言,一般单管功放的话,阻抗取300欧姆左右,这个也太小了点

楼主:
例如半导体收音机如果用舌簧喇叭的话,它的阻抗就是300欧的

网友A:
前两年俺易贝上收到一部RCA的8晶体管收音机,为故障机。在本论坛网友提供电路图后修复。该机用的就是50欧X2(双线音圈)的喇叭,推挽输出(无输出变压器),但断开一边(即50欧时)喇叭依旧正常工作,音量未见明显下降。

网友:
        看样子和功率是老喇叭,但50欧姆的阻抗比较少见,老喇叭比较大的阻抗是15欧,16欧,再大就是手机喇叭32欧,说不好怎样应用,或许需要实验确定。

网友:
音圈是电阻丝绕的。

网友B:
建议这样运用,功率大,音质好。

补充内容 (2025-4-19 18:48):
输出变压器只用初级

网友:
用在耳机里,用高电压的监听,如扩大器,用在对讲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样运用,功率大,音质好。

不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直接把这样的高阻喇叭并接在初级绕组上,直接了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样运用,功率大,音质好。

好办法总是有。

网友C:
我家以前的CRT电视机的喇叭是26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俺易贝上收到一部RCA的8晶体管收音机,为故障机。在本论坛网友提供电路图后修复。该机用的就是50欧X2 ...

这个好,我就想着如果能够让这种喇叭直接在电路中使用,不需要使用阻流圈或者输出变压器之类,类似于使用舌簧喇叭,这样比较有意义。
能提供电路图吗?我想看看能不能套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以前的CRT电视机的喇叭是26Ω的

我有几个25欧姆,0.1瓦,两吋的小喇叭,看资料里介绍,这种喇叭适合于有输入变压器无输出变压器的电路,六伏时使用这种阻抗最合适,4.5伏时则使用16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我就想着如果能够让这种喇叭直接在电路中使用,不需要使用阻流圈或者输出变压器之类,类似于使用 ...

双音喇叭,多半是这样的应用

网友D:
6-9V锗管OTL妥妥的.春雷703用的25欧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几个25欧姆,0.1瓦,两吋的小喇叭,看资料里介绍,这种喇叭适合于有输入变压器无输出变压器的电路, ...

自制小收音机里用tda7050t推这个正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俺易贝上收到一部RCA的8晶体管收音机,为故障机。在本论坛网友提供电路图后修复。该机用的就是50欧X2 ...

RCA的收音机这种设计很多,我有一台RCA Victor便携机,也是用的双音圈喇叭,省去了输出变压器,坏处是一旦喇叭坏了就没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音喇叭,多半是这样的应用

双音圈的喇叭,静态电流的磁场相反,正好抵消,这样纸盆就不会出现上凸下凹的问题,不过一楼图片上的这种,估计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估计搞个滑动甲类的单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9V锗管OTL妥妥的.春雷703用的25欧姆

就是尺寸小了点,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小收音机里用tda7050t推这个正合适

哈哈,查了电路图,确实是,说不定这种喇叭就是为类似的集成电路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CA的收音机这种设计很多,我有一台RCA Victor便携机,也是用的双音圈喇叭,省去了输出变压器,坏处是一 ...

对于我们是如此,不过对于本地人,这个坏处就不存在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音圈的喇叭,静态电流的磁场相反,正好抵消,这样纸盆就不会出现上凸下凹的问题,不过一楼图片上的这种 ...

滑动不用变压器,难度大一些。喇叭的反电动势太小,驱动力差。

网友:
我还有两只30欧姆0.25W的喇叭

网友G:
主要是低压小功率单甲,低压是主要因素:比如1.5V30mA 15mW(或1.2V40mA)的老电路  也可能3.7V/75mA较大功率, 就能省一个小变压器。小变压器是要靠人工的,比起其它元件,成本占比就算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不用变压器,难度大一些。喇叭的反电动势太小,驱动力差。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到,大致上看了一些书,似乎也没提到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低压小功率单甲,低压是主要因素:比如1.5V30mA 15mW(或1.2V40mA)的老电路  也可能3.7V/75mA较大功 ...

这样的电流,也不知道这种喇叭能不能承受,阻抗高,往往意味着用线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到,大致上看了一些书,似乎也没提到这个事

那您就实作试试,单端甲类怎样才能滑动起来。
书上也没有不用变压器的单端甲类滑动功放的先例。
共发射型放大的信号为反相,滑动需要获得正相直流驱动,变压器的反电动势作用很大。电感量越大,反电动势越强,对放大器静态电流的要求更低,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流,也不知道这种喇叭能不能承受,阻抗高,往往意味着用线细

楼主说得对,后一种情况确实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一般用于电话机振铃电路

网友H:
找到一款驱动高阻(65Ω)喇叭的。

网友:
这种喇叭声音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一款驱动高阻(65Ω)喇叭的。

这个线路有意思,可惜不懂俄文,能说说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