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珍妮诗Zenith 电子管收音机的线圈问题。

楼主:
珍妮诗Zenith 电子管收音机5D610天线线圈如图,接线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问题一,线圈端子C接的是电子管第1脚吧?

楼主:
问题二,第二个线圈是"两组半"线圈?电子管12SA7通过R9接第二个线圈“蓝圈内”一个端子“蓝线”,另一端空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要是我直接扔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直接扔了,佩服。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楼主:
继续请教,这个机器以前修理过,不懂为什么在调谐指示灯上并联了一个22欧姆的电阻,如图所示(红线部分),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