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充电宝给收音机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
尝试用手机充电宝给德生9702收音机直接供电,感觉效果很好,中短波及调频都可收到电台广播,试过多个手机充电宝,唯独这个20000mAh小米充电宝没有电磁干扰声,声音干净清晰,其它的几个充电宝根本无法使用,干扰严重,还有的充电宝工作1分钟后就会自动关闭输出,只有这个小米充电宝可以长时间工作,看来小米的产品还不错!

网友:
小米是大品牌,性能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也不一定是5V,USB设备比方电脑的输出是5V。低于5V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不带任何电路的锂电池在4.2V及以下,有可能是3.2V,手机用快没电时里面的电池电压可能是3.6V,充电板不升压,如何用3.2V给3.6V的电池充电?难道小米的充电宝要求保持一直满电,并且不能给还没放完电的手机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与你的结论是相反的,说明小米充电宝是最差的,因为充电宝都是给手机用的,里面有保护电路等等会有高频 ...

感谢于版关注!
      不过,我还是相信小米的产品,它里面的充电保护电路应该是非常完善的,它对电磁辐射的抑制做的好,它更不会是一般DIY的产品,更不会只装了几节电池,连充放电保护都没有的产品,所以,我相信小米的产品!

网友:
杂声干扰是充电宝输出滤波问题吧 纹波比较高什么的,1分钟断开输出基本都是充电宝不支持小电流放电

网友:
  以前试过用开关电源盒给收音机供电,电源盒外壳有接地,FM有干扰,中波,短波没有。

网友B:
这个,还不能评判充电宝的孬好吧,仅仅是收音机供电的时候,干扰小而已。本身不是给收音机用的。
其实多数充电宝就是一节锂电电池,通过DC-DC转换成5V输出,容量大多数靠并联电池取得,干扰就是这个DC-DC模块的问题,不是缺陷;如果收音机的供电允许,直接使用一节锂电供电更简洁且不会有干扰。
三节电池的收音机都是使用一节锂电,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能评判充电宝的孬好吧,仅仅是收音机供电的时候,干扰小而已。本身不是给收音机用的。
其实多数 ...

用一节14500锂电池替换机内的2节5号电池也是可行的,我曾用过一段时间,但14500的容量太小,几天就得更换一节,不太方便!

网友:
具体要看充电宝的功能。具体原理也不大懂,有些充电宝会自动关闭,有些可以一直供电至电量耗尽为止。。。。。

网友A:
恰恰与你的结论是相反的,说明小米充电宝是最差的,因为充电宝都是给手机用的,里面有保护电路等等会有高频脉冲等电磁辐射,小米充电宝只是封装了锂电池,没有任何电路,自然不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DIY充电宝。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le.1.77652e8dOpz2Tj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恰恰与你的结论是相反的,说明小米充电宝是最差的,因为充电宝都是给手机用的,里面有保护电路等等会有高频 ...

版主大人,充电宝输出都是5V,小米充电还还有快充协议,不带任何电路是如何能做到这点?这要外星科技才行了

网友D:
9702是两节电池3V的机器,你用充电宝给它供5V,时间长了会烧掉数显模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人,充电宝输出都是5V,小米充电还还有快充协议,不带任何电路是如何能做到这点?这要外星 ...

4只18650并联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不信你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人,充电宝输出都是5V,小米充电还还有快充协议,不带任何电路是如何能做到这点?这要外星 ...

充电宝也不一定是5V,USB设备比方电脑的输出是5V。低于5V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
小米充电宝绝对值得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只18650并联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不信你试试。

无论并联多少只,电压都是3.7V,给手机充电当然可以,给3V的收音机供电也可以,若是给手机充电,如果没有充电控制电路,手机很可能会过冲,或是电池过放电,因此,充电宝必须要有充放电控制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02是两节电池3V的机器,你用充电宝给它供5V,时间长了会烧掉数显模块的

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了,目前还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E:
我用了多种充电宝,发现小米的是容量最真实的,电量大,充电快,有快充协议,我都是小米官网买的,不是某宝某东

网友:
充电宝使用的电路各不一样。

网友:
没有试过这样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恰与你的结论是相反的,说明小米充电宝是最差的,因为充电宝都是给手机用的,里面有保护电路等等会有高频 ...

你这有点专门黑小米的意思了,再怎么山寨小厂的充电板,也不可能只有电池没有电路,充、放电保护不要吗?充电电路不要吗?还有快充呢?电量指示呢?升压电路呢(就算一节锂电池可以给手机充电,小米敢标称5V输出却是锂电池直接输出吗)?

网友:
以前用过几个充电宝,的确小米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多种充电宝,发现小米的是容量最真实的,电量大,充电快,有快充协议,我都是小米官网买的,不是某宝 ...

我也觉得小米的充电宝是最好的产品,我就是在小米官网买的,我也试了多块充电宝给德生收音机供电,都会出现很大的干扰噪声,收音机根本无法使用,当我插上这块20000mah的小米充电宝后,却没有了一点干扰噪声,收音非常清晰,太好用了!
当用充电宝给手机供电时,需要自己做一根专用的供电线,一头是USB插头,另一头是DC插头,并且是负极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