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T-1100D收音头拆解维修与打理(一)

楼主:
    对收音头了解的朋友一看这个型号或者拆机图片就会知道这是一台比较高档的机器。这台机器是一年期从海鲜市场淘来,虽然几乎报废,但因为底子不错就入手了,到手后打理了一半就放下了,最近翻照片想着发个帖子与坛友们分享一下过程。
    这种报废机器首先得看显示控制部分是否正常,比如VFD、MCU是否损坏,如果这部分坏了个人认为就没有维修的价值。拆开机器一看内部可以说是惨不忍睹,220V转100V变压器没固定砸坏了一颗LPF线圈,原高频头部分电感全拆了且用一个车机上FM高频头代替,控制板PCB上有若干外挂元件。推断这台机器是日频,上家进行了不专业的改频。没敢直接通电,找出维修手册,拆掉外挂元件还原电路。
VFD显示屏完整
改频其实很简单,改动一下TC9147BP的第29、30脚(29脚接高电平即为国频),检查无误后通电,发现显示正常,运气不错可以进一步动作了。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洗刷刷了,洗玩晒干,再装机。
拆掉高频头
固定好变压器,通电显示正常。
修复LPF线圈,LPF可以滤除导频信号,关系到音质。拆下LPF线圈,发现引脚脱落、线圈断路、内部瓷管电容发黑,得修复一下。
画个草图,某宝购买若干NP0电容,配对后代换
接下来就是高频还原修复了,本来其实挺简单的,现在由于线圈已经全拆了,难度就比较大了,尤其是耦合用的线圈全靠猜了,凭经验试着绕了几个线圈装上再说,慢慢调整。
输出的10.7中周也没了,找一个出来,蜡峰一下瓷管电容。
接下来就是统调了,床底翻出扫频仪,简单调整后出波形。
第一集就放到这里,谢谢观看

网友:
工程浩大,打理复杂,楼主却信手拈来,佩服佩服。不过高档的收音头值得打理与拥有

网友:
工程实在太过大了,佩服。。。。。。。。。。。。。。。

网友:
我手头有台山水的收扩,当时来是就少了个高频线圈,也是自己按其他机子的线圈自己绕线并加个磁芯调节,最后完美修复。一直爱折腾收音头。现在手上有个pioneer的组合机上的F-J220不能单独工作,可否请教下楼主。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的水平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有技术,有仪表。厉害,佩服。

网友:
原来改频的还是费了些功夫的,就是不知为何不查查手册,改频走弯路了

网友:
原来的高频是不是被人拆元件了,更改成了一个小高频头?再次改回来是个大工程,光找这些元件都不容易。

网友:
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