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通15v1a可调电源电压无法调零

楼主:
购买了一台天目通15V1A的手机维修可调电源,卖家说原来的电位器有问题,参照原来的电位器更换了5K电位器,只能调低到1.5V,无论电位器逆时针怎么拧,电压再不下降。
如果接入负载后倒是能够归零。
1.当旋扭逆时针转到底后再顺时针转,差不多要转到90度时,电压才从1.5V向上加。反之调小时,到1.5V后再不下降,即使拧到底也不变。
2.我更换了10K电位器后,最小可调到1.0V,但到1.0V无论旋扭如何拧都不降,拧到底后顺时针拧到90度时,才会从1.0v升高。
3.我更换成50KB电位器后,最小可调到0.4V,问题一样,再不下降。逆时针到底后再顺时针转,120度左右时才从0.4V升高。
我已经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问题依然。
请高手看看啥问题。

网友:
不太了解,围观等高手

楼主:
就是啊唯等高手

网友:
不知是不是三极管问题  参考电路中驱动三极管穿透电流变大,换三极管或减小电阻R11试试

楼主:
我找了没找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