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年纪相仿的DT830

楼主:
最近比较闲,逛论坛学习电工知识,经常看到一些老师玩老表 MF47  MF500 dt830  我发现老电工都比较喜欢 分离元件,或者电路看起来比较清晰的老产品,1,方便维修,2,是玩这种老产品,真的可以学到知识。
继上次 收了一块红金川后  ,我也收了好几块830 的老表 ,老表里面做工的确看起来比现在的表要赏心悦目,再就是新的表那个数字跳动很快,老表如果测量出数据后,基本上不会再跳动 ,稳如老狗,如果数值跳动可能是表笔没有固定好 ,难怪论坛郑老师要做一个钢针笔头。这块我的表笔就做的很LOW ,一头用的4根铜丝焊接的插MF47,一头用的4MM的一个端子。 方便MF47 和DT830 都可以使用 。

上图,我最喜欢来技术区水帖子。混积分

最近这个老表,小黄鱼还是很多的,我收了几块 交易区出了2块,包邮费都在 20多块钱出的。  这个表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无非就是一个小日子原厂和国内组装,我拆了一个金川的代工DT830 除了LOGO 不同,基本上都是一摸一样的包括芯片,零件,都是通用的 ,没有什么缩水,
唯一区别就是我拆的2块JP 生产的转盘都是白色塑料 ,金川代工的是黑色塑料,表盘好转动。2块JP 生产的不好转动,打开上油才稍微好一点。

简单测试一下电压,还比算准确 ,我基本上也就用到电压表和 10K 档打直通,其他基本上用不上

19V 笔记本电源,和T12 的显示对比差了 0.3V

欧姆  简单测试了一下表笔  之前论坛郑老师说它的钢针笔0.2欧的阻抗,我还不信
没有想到表笔真的油0.2的阻抗,以前基本上都忽略没有注意

表笔阻抗测试 0.2欧

单根线测试  0.1欧

其他就不量了

脱光

这个是 金川的 DT830 的图片,大致上大同小异 ,

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入门电工的我却还在退步,我也从小时候偷玩老头子的万用表 MF47--MF500--MF16-- 后来自己买 vc890c--ut58用- 现在又回到收--MF47---DT830  ,下次争取高低也整个自动表。

心得: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电工知识也是门学问,从初中学物理,到工作中专业舞台音响专业灯光的学习, 再到现在玩业余无线电,都接触到电工知识,学者日益我理解可以说一名电工什么电工知识都要学,只要去学就会受益,为道着日损,进入到某一个领域之后就自然放弃一些不相关的领域知识,只需要专研所处领域之后,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专家了。所以电工不要羡慕某些领域的专家,他们其实离开行业可能啥也不是。而电工才是真正的万金油,都说艺多不压身,但是艺多也不养家的。作为一个电工,估计大家都深又体会吧,一个电工不仅要掌握基础的零部件原理,还有强弱电知识,频率,功率,数学,光学,机械,等领域太广了,难怪现在国家开始重视物理人才的培养。想要为道着,电工的概率是最大的。

补充内容 (2025-4-20 14:02):

补充内容 (2025-4-20 14:03):

网友A:
感谢元老分享。不错,我正在努力学习电子元件中。请教老师,我这个DT830B 没有蜂鸣器,在哪里接线增加,如何引线和蜂鸣器用什么型号的。感谢,搜索网页没找到这个电路板型号加装蜂鸣器实例,敬请指点。

外壳

外壳

内部

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元老分享。不错,我正在努力学习电子元件中。请教老师,我这个DT830B 没有蜂鸣器,在哪里接线增加,如 ...

我不是老师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如果是 MF47 我就知道在哪里加
你这个表集成度太高  ,没有电路图 ,你只能自己在用  二极管这个档的时候  在表笔上面串一个 蜂鸣器  更方便

您也可以尝试 在挡位上找出二极管挡位的 电路上引出 导线添加  蜂鸣器 应该比较简单的额  我看很多830的新表 都是 2个弹簧引出 蜂鸣器站在后盖上
我前天刚拆了一个 VC830 就是这样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老师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那就是在表笔外挂个蜂鸣器?不用供电吗?感谢,回头找个电路板拆个蜂鸣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在表笔外挂个蜂鸣器?不用供电吗?感谢,回头找个电路板拆个蜂鸣器试试

应该不用吧 试一下看 你去戳那个喇叭的正负极 看喇叭 有没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吧 试一下看 你去戳那个喇叭的正负极 看喇叭 有没有吱吱的声音

好的 ,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元老分享。不错,我正在努力学习电子元件中。请教老师,我这个DT830B 没有蜂鸣器,在哪里接线增加,如 ...

830表用7106芯片,芯片本身没有通断测试功能,

所以,用7106芯片的表,如果有通断档----------都是外加的电路,一般是运放作比较器,接COMS振荡器驱动无源蜂鸣器。或者运放接三极管驱动有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感谢指点

别折腾啦
把我这个表收了算啦
36包邮给你。物超所值

我手里表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0表用7106芯片,芯片本身没有通断测试功能,

所以,用7106芯片的表,如果有通断档----------都是 ...

感谢,我找找看,技术还是初级,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折腾啦
把我这个表收了算啦
36包邮给你。物超所值

谢谢,暂时还没练好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暂时还没练好技能,

呵呵
几天玩下来
自己留着算啦
我已经买了电池和表笔

你要学什么我有相关万用表的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几天玩下来
自己留着算啦

很是感谢提供分享,学的不是电子专业,电路图看的头大,只有看维修先例及及类似故障,试着维修。以后有用的到的时候联系师傅您

网友C:
我的第一块数字万用表就是830,那时候简直是天价,1995年买的,458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块数字万用表就是830,那时候简直是天价,1995年买的,458元。哈哈。

现在只要后面的两位数
前几天50出了,
手里表太多
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手里一个vc890c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要后面的两位数
前几天50出了,
手里表太多

是的,现在电子产品价格是相当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