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的简单测量

楼主:
安桥656功放有一个声场设置功能,用的麦克风AI知道是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索尼的ECM-XYST1M,灵敏度 3.5mV/47kΩ、阻抗 47kΩ,偏置电压2-5V,根据坛友老师推荐也了解下载了REW的音箱声场测试软件,安装到笔记本,也买了咪头WM-61作为REW软件测试麦克风,手头有功放扬声器声场设置麦克风,就在笔记本打开REW软件插上功放用的那这个麦克风,在某个功能项敲击麦克风有音频图形,插拔摸索几次,敲击麦克风没有音频图形了,拔掉麦克风用内置麦克风敲击笔记本有音频图形,问AI,给出这个麦克风偏置电压2-5V插拔不会损害麦克风,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阻抗47K左右说明麦克风正常,实测麦克风只有1K,万用表mv或μA并麦克风敲打麦克风万用表没有读数(未加偏压),5.1音箱齐备了,声场设置麦克风坏了没法自动设置了,联系售后又高价买了一个麦克风。这期间一直反复询问AI,安桥656功放声场设置麦克风的参数万用表测量好坏的方法,为什么万用表电流和电压档测量麦克风无显示,AI给出了不一样的意见万用表测量麦克风阻抗正常500Ω~1k(直流电阻),47K是音频信号的交流阻抗(用电桥测量麦克风阻抗也是1K,这个47K不知道怎么来的),并给出了加偏置电压串联电阻+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电流,正常电流范围: 0.4-0.6mA(若电流为0或超1mA,可能损坏)+麦克风直流偏置电压测量 0.8-1.2V(若电压接近电源值或无电压,则内部FET损坏)+示波器测量麦克风两端交流电压的简单测量方法。
通过偏压串联3K电阻,两个麦克风的测量结果相近电流0.26mA,麦克风偏置电压1.2V,(根据伏安法计算麦克风阻抗4.6K)示波器测量麦克风两端交流电压波形,与敲击麦克风关联。又交了个学费。 新麦克风没敢在笔记本REW上试。这段时间单片机学习、NAS的debian系统安装问题等等通过AI学习解决问题还是效率高,不厌其烦给出解决方案,在执行解决方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能再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不了解,用AI的简单测量方法,测量电流0.26mA偏小,不知道有问题没有,这个灵敏度 3 ...

驻极体麦克的检测,用一块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即可简单测试其好坏。用x1k档或x100档检测话筒两端的阻值(注意红表笔接话筒的地端),对着话筒吹口气,可见阻值明显变化。无变化的说明坏了,变化大的说明灵敏度高。
rew程序看不懂洋码可以网上找找汉化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驻极体麦克的检测,用一块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即可简单测试其好坏。用x1k档或x100档检测话筒两端的阻 ...

"新麦克风没敢在笔记本REW上试"——放心地插上试吧!谁想把谁搞坏也是不可能滴。
你那麦克风直接插入电脑的话筒输入接口就行了,别没事儿找事儿的再整个神马电源去给话筒供电了。因为电脑话筒的接口内就有电源供给的。

网友A:
嘿嘿,看了半天没搞清楚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么讲吧,楼主你说清楚想要干啥?我不吝告诉你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清楚,“驻极体”和“电容式”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驻极体可以类比永磁体,它是可以冲进电荷长时间保持的材料。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清楚,“驻极体”和“电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清楚,“驻极体”和“电容式”有什么区别

问AI麦克风电容体有电荷,偏压反向可能会破坏驻极体,影响麦克风功能。这次瞎捣鼓出问题问AI才知道麦克风结构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看了半天没搞清楚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么讲吧,楼主你说清楚想要干啥?我不吝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不了解,用AI的简单测量方法,测量电流0.26mA偏小,不知道有问题没有,这个灵敏度 3.5mV/47kΩ、阻抗 47kΩ,偏置电压2-5V,对不对,搭建的电路偏置电压也只有1.2V。笔记本REW软件插这个麦克风,敲击麦克风没有音频图形了(原来有),拔掉麦克风用内置麦克风敲击笔记本有音频图形,不知道设置问题还是麦克风问题,这个REW软件全英文界面,不知道为什么麦克风不起作用了,用AI的测量方法和售后买的麦克风数据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极体麦克的检测,用一块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即可简单测试其好坏。用x1k档或x100档检测话筒两端的阻 ...

谢谢,不错的方法,指针表x100档检测话筒两端的阻值,挺方便,测量吹气变化最大,旧的3.5K~5K,新的3.0K~4.5K,基本没有差别,用数字表1K档测量也有变化,两个差别比较大,旧的1.8K~1.4K,新的1.1K~2.2K,如果电极接反电阻变小,吹话筒没反应。这个护筒极性接反,会不会损坏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麦克风没敢在笔记本REW上试"——放心地插上试吧!谁想把谁搞坏也是不可能滴。
你那麦克风直接插入电 ...

谢谢,话筒内部电池,原来话筒就在笔记本上插拔了几次,敲击麦克风软件就音频信号了,笔记本话筒插孔和耳机插孔很近,眼花看不清楚,规格一样,不知道差错没有,再试的话,就把耳机插孔胶布粘上避免误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的方法,指针表x100档检测话筒两端的阻值,挺方便,测量吹气变化最大,旧的3.5K~5K,新的3.0K ...

嘿嘿,放心玩吧,不会损害话筒的!因为电压、电流都很低。

网友C:
测量电阻的方法基本没啥用,这种普通元件你问AI也不得力。一般给一个较低的偏置电压后就有了音频信号输出了,老早的电子书籍上介绍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阻的方法基本没啥用,这种普通元件你问AI也不得力。一般给一个较低的偏置电压后就有了音频信号输出了 ...

谢谢指点,REW软件不熟,麦克风弄几下没音了,不知道怎么验证麦克风好坏,被AI的37K阻抗给蒙住了,又买了一个,在AI又变500-1K,这个参数还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REW软件不熟,麦克风弄几下没音了,不知道怎么验证麦克风好坏,被AI的37K阻抗给蒙住了,又买了 ...

驻极体的麦克风,通常阻抗在2.2K左右,不可能超过10K及47K。一般3V的纯净电源,串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给到麦克风工作了。

网友E:
驻极体话筒里面一般有K596场效应管,工作电流0.2毫安左右,那个偏置电阻,使电流0.2毫安就差不多偏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驻极体的麦克风,通常阻抗在2.2K左右,不可能超过10K及47K。一般3V的纯净电源,串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给到 ...

感谢指教,对驻极体的麦克风参数不熟悉,被AI带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驻极体话筒里面一般有K596场效应管,工作电流0.2毫安左右,那个偏置电阻,使电流0.2毫安就差不多偏置好了

谢谢,测量0.26ma工作电流正常,前面了解的参数0.6ma数据不准确。

网友:
嘿嘿,坐看楼主被大才带沟里。
你的话筒是要插到笔记本的话筒插口内的,搞毛偏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