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DT830B 万用表在哪里加装蜂鸣器,感谢

楼主:
请教师傅,我这个万用表DT830B 没有蜂鸣器,在哪里接线增加,如何引线和蜂鸣器用什么型号的。感谢,搜索网页没找到这个电路板型号加装蜂鸣器实例,敬请指点电路图中具体接线位置。顺祝各位生活愉快工作开心,天天好心情。

外壳

外壳

内部

内部

网友:
  直接花25块钱买一只带蜂鸣器的DT9205

网友A:
多年前改过830B加装无源蜂鸣器,但是我忘了具体搁哪里
跑跑二极管档 找个合适的电压飞上去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改过830B加装无源蜂鸣器,但是我忘了具体搁哪里
跑跑二极管档 找个合适的电压飞上去应该就行了

电子学习初级阶段,基础知识还不行。感谢指点

网友B:
为什么非要装个蜂鸣档呢?

我没有表的时候打直通,直接拿个电池和喇叭  或则2级管 找线头

网友:
830表用7106芯片,芯片本身没有通断测试功能,

所以,用7106芯片的表,如果有通断档----------都是外加的电路,一般是运放作比较器,接COMS振荡器驱动无源蜂鸣器。或者运放接三极管驱动有源蜂鸣器。

网友C:
这个表本来没有蜂鸣器,加装了能实现短路蜂鸣?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些电路:在某个阻值下输出一个电压给蜂鸣器,高于某个阻值不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装个蜂鸣档呢?

我没有表的时候打直通,直接拿个电池和喇叭  或则2级管 找线头

大师就是大神,感谢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本来没有蜂鸣器,加装了能实现短路蜂鸣?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些电路:在某个阻值下输出一个电压给蜂鸣器 ...

还在研究中,不太懂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