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牡丹牌941-C型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和印刷版图,电脑上找到的印刷电路图不清楚。

楼主:
求牡丹牌941-C型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和印刷版图,电脑上找到的印刷电路图不清楚。

网友A:
牡丹941C 短波2中高端声音失真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1&fromuid=7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牡丹941C 短波2中高端声音失真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4601&fr ...

谢谢熊光辉老师,没有印刷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熊光辉老师,没有印刷图。

水平有限老师不敢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熊光辉老师,没有印刷图。

楼主:
谢谢 纳米电容 老师提供的印刷图,正是这个。

楼主:
收音机目前查出,两只5.1K带开关的电位器损坏需更换。外接电源插口(4.5)没有,直线连接。其它待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有限老师不敢当。

再次感谢 熊光辉 老师推荐的印刷电路图!

网友B:
我的图也是错位的。以前有过一个帖子有好一点的图,但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也是错位的。以前有过一个帖子有好一点的图,但没有找到。

谢谢您的回复,图已经找到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目前查出,两只5.1K带开关的电位器损坏需更换。外接电源插口(4.5)没有,直线连接。其它待查。

我最近也便宜(小几百)整了一台941-C,可惜品相比你这台稍差,还有天线不行。但电路好的,啥都没动,功能正常,灵敏度音质啥都满意。不愧为当年得奖的机子。前几年高价(大几百近1K)闹了一台941不带杠的可惜输入变压器坏的,重绕了新的,换了最后两个推挽管记得是3AX六十几,总感觉音质不好(也许心理作用)还是3AX81管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便宜(小几百)整了一台941-C,可惜品相比你这台稍差,还有天线不行。但电路好的,啥都没动, ...

谢谢 13952016708 老师,我的这台941-C的功放管用的是3AX85C两只,检修发现其中一只的管脚断了,心想这下可坏了,拆下来检查是集电极脚断了,这个管子的外壳就是集电极,直接焊在外壳上,3AX85C这个三极管我头次用,手头根本没有备件,也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其它三极管能代替,庆幸是集电极断脚,要是别的基极和发射极管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