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11A电导率仪

楼主:
DDS-11A电导率仪一台,用于测定溶液的电导率、水纯度等等,原理跟现在的TDS水质测试仪一样,化学分析用仪器;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1982年所出,距今刚好43年;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就是后来有名的“雷磁”
内部做工还可以,一组的精密电阻,线绕电位器;还有带屏蔽罩的东东,打开看看,里面就是一个场效应管组成的放大器;个人来说这玩意并没有什么用,也想把它拆了改做其他东西,但又想不出适合做什么

网友:
请问表头红圈里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欧姆印反了?

网友:
很新,拆掉可惜了

网友:
多磨熟悉的身影以前天天用,后来改成天天校验

网友:
      它所用的传感器是这样的,看下图左2个是它用的传感器,玻璃电极,右边的是钠电极。
电导表的校验是用电阻箱

网友:
品相不错,配件也全,收藏也好。

网友:
真干净啊,大红袍电阻直反光。
别拆,拆了就啥都不是了。留着甭管用不用得上,起码是件完整的东西。

网友:
很不错的仪器,最好不拆。把电极一换可以用来测量非电解电容的漏电,版面欧姆符号没有印倒,这是电导的符号,就是电阻的倒数,这个仪器可以理解成极高阻测试仪。对于喜欢DIY的坛友用来测试电容介质的漏电与线路板在不同空气湿度下的漏电很有用,当然电极要改,还要做好屏蔽。有了铁氟龙同轴电缆与铁氟龙材料这不是难题,夏天梅雨季节可能电缆要用加热带保持干燥。

网友:
我只知道用这个测变压器油的

网友:
据说用这个还可以探测地下水走向和速度。
方法是:中间打1个井,周边打4个井,分别测量、记录各井水的电导率。然后,在中间的井里撒入食盐,再定期测量、记录周边各井水的电导率。根据周边各井水电导率变化情况就能知道地下水流方向和速度。

网友:
稀少,成色也好,留着吧,摆着没事看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