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调频FM的中频波形如何调节正确?

楼主:
请教一下老师,我有一台飞跃FEIYUE K30T调频调幅立体声四波段收音头,也是调频的鉴频中周调整问题,因无原机的电原理图故只能使用1983.1.2期《中学科技》上的“集成调频调幅立体声四波段收音机”基本上相同的电路图代替。
调幅:中短波的调幅部分我是在电路图的⑥信号入切断,④接扫频仪输出端,⑦AGC自动增益信号切断,⑤接扫频仪输入端,调节B4、B5、B6中周得到理想的波形。
调频:FM部分我是在电路图的①接扫频仪输出端,②接扫频仪输入端,调节B1、B2、B3中周得到如下的几组波形,但是声音失真问题一直存在困扰着。

现问题和疑问:
1:调频FM上的10.7MHz三端陶瓷滤波器带宽应选多少为适合?
2:调频FM②接扫频仪输入端点是否正确?否则接测点应选什么地方正确?
3:调频FM的波形应调节什么样才理想?带宽应调节选多少适合?

电路图

电路图

调幅

调幅

原始

原始

网友A:
如果接收FM立体声,带宽要不低于250Khz,三端陶瓷滤波器可以选250一280khz的带宽的。
如果接收FM单声道,带宽180khz的,甚至150khz的,带宽窄,选择性好性,相对灵敏度也能高一点儿,
但是音质会变差,尤其是现在很多广播电台,音频调制度过大的情况下。

另外:前一段时间,我从老马家买了几种,不同型号,不同带宽的10.7m的三端陶瓷滤波器,用扫频仪扫了一下,发现有些型号频幅曲线很差,左右不对称,有的型号曲线很漂亮,左右对称。

网友:
s曲线来着?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5FM中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网友A:
哈哈,你别为难楼主了,楼主用的这种NWT系列的虚拟扫频仪,是无法显示FM鉴频的S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别为难楼主了,楼主用的这种NWT系列的虚拟扫频仪,是无法显示FM鉴频的S曲线的。

啊。
nwt,这玩意,我是不看好啊,用了一次,扔着吃灰了。

那还有个方法。fm信号发生器,发单音频信号。示波器看音量电位器处的音频波形,各频率下都失真最小,幅度最大。前提是先把鉴频的中点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nwt,这玩意,我是不看好啊,用了一次,扔着吃灰了。

也可以用,10.7mhz的点频信号发生器,注入中频信号,用万用表监测图中C27两端的直流电压,调节图中的B2,使C27两端电压最高,注入的中频信号,幅度要合适,不要过大或过小,过大鉴频器会进入限幅状况,电压变化会不明显,过小不便观查电压变化。
调B2,使C27两端电压最高后,再调B3,使输出直流电压为0v。鉴频S曲线中点就对准了。
反复两次,即到最佳。

网友:
扫频仪的输入应该连接我点大绿点的2点,最好断开C60的4.7u电容,调试三只得到正确的鉴频曲线.
扫频鉴频曲线,扫频仪的输入抬头最好不带检波二极管,有检波二极管可能无法捡出负电压值。

网友:
若有定值的信号发生器,发10.7MHz信号,若调试准确的话,用万用表测量大绿点处的电压应为零,发送10.6MHz信号,大绿点处的电压应为负值,发送10.7MHz信号,大绿点处的电压应为正值。

网友:
参照一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在53楼用万用表配合信号发生器测量大绿点处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FM立体声,带宽要不低于250Khz,三端陶瓷滤波器可以选250一280khz的带宽的。
如果接收FM单声道, ...

谢谢!是的我也分别选了六七款10.7MHz三端陶瓷滤波器,实测TDK带宽280K的波形最好,但是不知为何绝大多数的10.7MHz三端陶瓷滤波器实际参数都是在10.75MHz至10.85MHz之间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别为难楼主了,楼主用的这种NWT系列的虚拟扫频仪,是无法显示FM鉴频的S曲线的。

谢谢!我实际安装好了白老师的“大过年仿制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配合普源DS1102E使用,但是连接收音机后输出接示波器的X和Y的输入端就是岀不了合成同步波形 可能是我连接和设置不对造成的这还需要研究一番,所以改用NWT的虚拟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一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8526&extra=&page= ...

十分感谢指教!我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实际安装好了白老师的“大过年仿制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配合普源DS1102E使用,但是连接收音机后 ...

锯齿波+中频振荡器的扫频信号,配合数字示波器好像不行,数字示波器不能把扫频的锯齿波做x轴的扫描用。
要模拟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的锯齿波加到x轴放大,检波信号加到Y轴,才能显示正常的扫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齿波+中频振荡器的扫频信号,配合数字示波器好像不行,数字示波器不能把扫频的锯齿波做x轴的扫描用。
...

信号发生器的锯齿波接到示波器外部触发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锯齿波接到示波器外部触发端呢?

你测试一下呗,我感觉是难以保证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我也分别选了六七款10.7MHz三端陶瓷滤波器,实测TDK带宽280K的波形最好,但是不知为何绝大多数 ...

测试滤波器得先做阻抗匹配,避免测试探头的影响。 直接测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是容易偏的。

直接在路测试,发送10.7的中频信号进去,看是不是这个时候输出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锯齿波+中频振荡器的扫频信号,配合数字示波器好像不行,数字示波器不能把扫频的锯齿波做x轴的扫描用。
...

数字示波器没XY模式??? 或者外触发。

不过这玩意,我也没测试成功过。我那个信号发生器,没同步扫频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没XY模式??? 或者外触发。

数字的有xy模式吗?这个我不太了解,我手头的一个普源,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别的型号我手头没有,也没深入研究过,不敢轻易下结论。
外触发倒是有,但我感觉是不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有xy模式吗?这个我不太了解,我手头的一个普源,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别的型号我手头没有,也没深入 ...

可以试试。

虽然我未成功,但我失败的原因是信号源。 一般数字示波器也有XY模式的(起码我接触过的几台都有),你查查手册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实际安装好了白老师的“大过年仿制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配合普源DS1102E使用,但是连接收音机后 ...

数字示波器与你的扫频仪配接,沿用模拟示波器的YX方式效果很差。建议采用双通道方式,一个通道接扫频信号的产物、另一个通道输入扫频信号用其中的扫频调制信号来同步(内同步)。也可用扫频仪中的调制信号外部同步实现扫频(外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滤波器得先做阻抗匹配,避免测试探头的影响。 直接测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是容易偏的。

直接在路 ...

我就是使用此方法在调频收音机上实测的,但是就是频率偏高我就觉的奇怪不知问题岀在那里多数都在10.75MHz处,要不就是调频收音机问题正想换台调频收音机试试看但手上没适合机子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

虽然我未成功,但我失败的原因是信号源。 一般数字示波器也有XY模式的(起码我接触过的 ...

谢谢!我查手册试试学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示波器与你的扫频仪配接,沿用模拟示波器的YX方式效果很差。建议采用双通道方式,一个通道接扫频信号 ...

谢谢!正在查看学习此扫频调制信号怎么来同步。

网友:
这个电路,FM部分,高放、变频是怎样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