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打字机色带墨水干了,字迹很浅,请教高手怎么加墨?

楼主:
老打字机色带墨水干了,字迹很浅,请教高手怎么加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人家说不能用的

那没办法只能买色带了

网友A:
淘宝上有色带墨水卖啊!我的是把色带向以前的音乐磁带用手或借助别的东西转动色带慢慢均匀的涂抹在色带上即可!图简单直接换色带,不会换色带直接换色带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发个链接吧?

淘宝里直接搜索色带墨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eo_tar_page=detail

网友:
加墨不可取,色带磨损过度,容易断针。

网友:
加墨没试过,一般都是换色带。

网友:
换个色带完事

网友:
一般就是换色带。

网友:
应急的话用ZIPPO打火机油涂一遍,赶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色带墨水卖啊!我的是把色带向以前的音乐磁带用手或借助别的东西转动色带慢慢均匀的涂抹在色带上即 ...

没有找到,发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里直接搜索色带墨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009959093&bc_fl_src=tbsite_kpPGABvi ...

非常感谢,我去问一下

网友B:
这个打字机确实是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打字机确实是老古董了

是的,我弄好后,上传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
老针打机性能一般,但是太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里直接搜索色带墨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009959093&bc_fl_src=tbsite_kpPGABvi ...

问了,人家说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人家说不能用的

     这色带是用在 针式打印机上的 还是用在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上?如果是老式机械打字机的,简单点:买根现在市场上的针式打印机色带,只要宽度一致,买回后自行盘緾在色带盘上即可。

    如果盒内色带是循环的,可能有点麻烦,要找到相同长度的色带不易,因为色带接口是烫接的,自行不易操作。找替代品要化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