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K30A -GR 振荡器试验

楼主:
最近买了一袋2SK30A -GR 长电封装的。之前看到有说法 2SK30A 这种音频用途的管子不适合高频用 就试着搭了一个共漏振荡器。在面包板这种寄生电容很大的情况下能振荡到86M左右。感觉并不是完全不能用。管子本身结电容稍大而已。GR档的管子电流大一些 跨导更高一些。

楼主:
手机上发错地方了。。。。

网友:
电路图上一下,谢谢!

网友:
电容大的问题主要是会严重影响覆盖系数,如果用在中波,很有可能无法覆盖

网友:
我试过,用101S的线圈也能振荡。

网友:
能做高频振荡器,并不构成反驳这种管子“不适合高频电路”说法的理由。振荡器不仅仅是能振荡起来就合格,用于高频振荡电路的晶体管也不需要很高的跨导或者很高的电流放大倍数。评价LC高频振荡器性能优劣,须综合看振荡器的振幅稳定性、频率稳定性、波形失真高低、噪声高低等多方面因素,所以说,能用不等于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