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00收音机按键失灵和嘟嘟声维修

楼主:
    PL600按键失灵,拆开收音机后,看见液晶面板的电路板上过孔似乎有腐蚀的痕迹,拿万用表一一检查,均导通正常。后来发现是2R3  2R4两颗10K的电电阻损坏,更换后按键失灵问题得到解决。
    收音机开机显示正常,调到台后屏幕上的场强显示正常,但是收音机只发出有规律的嘟嘟声。先对2057音频输出进行检查,发现2057音频输出引脚对地电压在4V左右,无变化,说明是是2057损坏。查阅2057的手册,发现它的调频和调幅音频输出后进入2057的17脚,在通过内部的立体声解码后输出最终立体声音频信号,收音机上有场强显示,说明2057没有完全损坏,可能仅仅是立体声解码有故障。于是将引入17脚的信号绕过内部电路,直接送给1622功放芯片。测试果然如猜想的一样。收音机现已正常,只是没有立体声输出。

网友:
返厂啊,维修费成本价

网友A:
可惜第一张图片只有部分,楼主有第一张图片(带牛屎芯的数控板)的全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第一张图片只有部分,楼主有第一张图片(带牛屎芯的数控板)的全部吗?

没有拍全部的照片呀。你需要看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拍全部的照片呀。你需要看啥

我想看看整个数控板电路(我没有PL600),从你的图片中怎么看到有PL-450的字样,难道PL600用的是PL450的控制板?

网友:
原来还想收个PL600,一看到楼主图片中的牛屎芯片,瞬间打消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