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颗在产UHF MOSFET

楼主:
如图。
在东芝原型号END OF LIFE的现在,国产小厂的替代品也有其价值

*如此内容违规请版主删除

网友A:
会不会是买核心回来封装?

网友:
低端对讲机大量在用,有市场,国内就有工厂会搞

网友B:
做接收,感觉电流有点大;
做发射,感觉电流有点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买核心回来封装?

用于5G频段的功率放大芯片,早就国产了,所以这种UHF频段的功率管现在的技术没啥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5G频段的功率放大芯片,早就国产了,所以这种UHF频段的功率管现在的技术没啥难度了。

没错,国产做GaN PA管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接收,感觉电流有点大;
做发射,感觉电流有点小。

小射怡情大射伤身,也可能是更大功率管的推动级
做接收可以给巨大电流(30~70mA)换来巨高iip3

网友:
可能跨导比较小?可能输出电容比较大?感觉在接收机不太好用啊

网友:
我觉得对俺们老年人来说,这种芝麻管太小了,俺还是喜欢直插和十字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接收,感觉电流有点大;
做发射,感觉电流有点小。

这个有0.5W,短距离对讲机不错了

网友:
买了几个,测量SD极,正反都有电阻,是不是里面有两个反接的二极管?

网友A:
刚刚测量了。是这样的。请教:N--E--MOS。这个E是什么意思,下面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刚测量了。是这样的。请教:N--E--MOS。这个E是什么意思,下面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Vt = VGS(th)
Rds = RDS(ON)
这两项看PDF,里面有
Cg=栅源栅漏衬底电容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测量了。是这样的。请教:N--E--MOS。这个E是什么意思,下面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用这个仪器测过的可能会坏,此MOS珊源间耐压仅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Vt = VGS(th)

谢谢,还有一些和别的管不一样的,一会测试后再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