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锂电池

楼主(2025-04-22):
买过两个按摩器,实际就是输出脉冲电流刺激,开始使用感觉不错,但几个月后发现一用电击点皮肤就破,后面也就不用了。

按摩器里面的电池是右边没有保护板的,当时用红包加几毛钱买了左边有保护板的换上,电池是200mAh。

开始使用没啥问题,后来发现有一个使用时间不长就没电了,稍一充电又满了,就是下面这块电池,以为这块电池不行,就又换回了没保护板的电池,使用正常了,似乎确实是电池不行,当时还跟店家掰扯了一回,说电池不行,能不能再寄一块,店家说不行。

因为现在不敢用按摩器了,因为一用贴住的皮肤就破(也奇怪前面几个月使用都正常),就把另一块使用正常的电池也拆下来,就是上面这块,结果测试后大跌眼镜,上面这块使用正常的电池只有70mAh,下面这块一用就没电,一充就满电的电池居然有193mAh。

网友A:
软包电池是最不靠谱的电池,与其说是电池还不如说就是一骗钱的玩意,通常出现在PDD电子称上,我习惯见到这种立马就将其拆除了,直接丢弃,换上18650,虽然不好安装,但是胜在靠谱、耐用

网友:
去掉保护板试试

网友:
买的电池也许不行,并非软包锂电不行。

我小孙子的有些电动玩具用的就是软包锂电,使用多年没有问题。我买的玩具频谱仪、网络分析仪内部也是软包,使用也很正常。许多小型设备用小型软包锂电,比方说蓝牙耳机,蓝牙麦克风......

网友:
这一家的锂电池千万不要买,我买了两块,一块只能达到7.7V,充不满,另一块正常,联系客服,特别差的态度对付你,说我的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是最不靠谱的电池,与其说是电池还不如说就是一骗钱的玩意,通常出现在PDD电子称上,我习惯见到这 ...

手机里好像都是这种电池吧,只是个头大些,容量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是最不靠谱的电池,与其说是电池还不如说就是一骗钱的玩意,通常出现在PDD电子称上,我习惯见到这 ...

这么说的话你手机里的软包电池也不靠谱,赶紧换成18650

网友:
我所接触到的一般小电器都用的软包锂电池。比如平板,以及部分手机等。只有看戏机收音机有的使用的18650硬壳锂电。

网友B:
200mAh太小了
我买的2000mAh,
4块多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Ah太小了
我买的2000mAh,
4块多一块电池

一是便宜,用红包买也就几分或者几毛钱,二是体积小刚好能放进去。

网友:
说软包不行,估计是买到虚标的,

网友C:
不是软包电池不行! 汽车里的封装电池拆开之后里头很多软包单体,怎么不行 ?
锂电池要有保护板对各个单体进行管控,控制充放电电流,不至于过充过放,这是用好电池的关键。
按照各种锂电池的特性,严格充放电电压电流就没寿命焦虑问题。

网友:
不论什么电池都分三六九等,锂电池都是电子工业的原材料,不论是硬包还是软包,能在零售市场购买到的都是“等外品”。锂电池是消费电子产品厂家向电池厂定制的,以手机电池为例,一等品用于批量生产,二等品用做售后,三等品由电池厂卖给生产同类电子产品的友商(杂牌手机厂家),四等品卖给使用兼容规格的其它廉价电子产品厂家(充电宝、数码播放器……),流入零售市场的电池,就是连做数码播放器的都不要的残次品。
输出高压电脉冲的理疗仪器,是“针灸”类仪器。这类仪器的输出电极大多是导电橡胶,通常要有输出电压调节、振荡频率调节两种功能。导电橡胶对皮肤无害,仪器输出的电脉冲可调,正常使用应该不会损伤皮肤。电针灸类仪器需要根据所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选择合适的穴位,使用这类仪器可以治病,但是需要使用者具备中医针灸的知识,使用门槛比较高,刺激的穴位不对或者位置没找准就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软包电池不行! 汽车里的封装电池拆开之后里头很多软包单体,怎么不行 ?
锂电池要有保护板对各个单体 ...

说软包电池不行是因为通常买不到好的软包电池,好比苹果原装手机电池也是软包电池,那么全新原装的这种软包电池要800-1000,你会购买吗?肯定不会对吧。所以通常业余玩家能够买到的这种软包电池几乎都是廉价的,同理也就是品质是最差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软包电池应用在大电流应用场合,非常容易鼓包,包括手机里也一样,内部容易产生气体,进而鼓包。

综上所述,加上概率计算总结得出软包电池是不靠谱的电池,除非你愿意花大价钱那当另当别论

网友:
手机里的软包电池就不说了,用过的手机电池都没有问题,用的“三星”数码相机锂电鼓包了,网上买的配件软包锂电池续航时间短些,但没有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