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上为何有3个发电机?

楼主:
(图片)

网友:
瞎猜:
电动汽车,其电池有2个。   一个动力电池组充电需求较大。   一块非动力电池(照明和音响 等)需求较小。

这样如果充电发电机设计成2个  =1小 + 1大
不如设计成 =  1小  + 2小  =3个相同     这样设计、制造、维护都容易   工作还可靠,

因为对于动力电池充电来说 有两个发电机充电,万一坏其中一个  不至于系统崩溃  犹如飞机的双引擎。

网友:
百度为您找到以下结果

‌大巴车上配备3个发电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启动引擎以及维持牵引力‌。

首先,‌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大巴车配备3个发电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大巴车的电力需求较大,需要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中一个发电机主要为车辆提供基本用电,如车灯、音响等。另外两个发电机则用于启动引擎和维持牵引力,这样可以使整个电力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1。

其次,‌启动引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型客车如旅游车、大巴等通常配备较大的起动机,需要较大的电压才能启动。因此,大客车一般配备两个发电机,一个用于充电需要,另一个则在发动机启动前通过电瓶为起动机提供所需电能‌
1。

最后,‌维持牵引力‌也是重要因素。大客车需要较大的牵引力以维持行驶,这对电力系统的负荷带来了较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大客车通常配备两个发电机,使其能够更好地维持牵引力‌
1。

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及其在大巴车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电磁感应原理。发电机通过皮带直接连在曲轴皮带轮上,只要发动机在运行,发电机就会持续工作。发电机的发电量可以通过控制励磁电流的大小来调节,以确保在不同转速下都能输出稳定的电压。发电机产生的交变电压经过整流器处理后转换为直流电,为整车的电器系统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
为了稳定供电和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
电动汽车,其电池有2个。   一个动力电池组充电需求较大。   一块非动力电池(照明和音响 等)需求 ...

这个肯定不是电动汽车,是潍柴发动机的46坐大巴

网友(2025-04-22):
这个肯定不是电动汽车,是潍柴发动机的46坐大巴

没看帖我就胡咧咧       自罚

大型柴油发电机  也是有两块电池的    启动电池   和  常规供电电池。
对,也就柴油机上这两块电池容量的差   不是很大   才适合 3相同发电机。

如果电动汽车, 动力发电机要很大很大了  不在同一个档次。  所以我最上面一个楼层是我胡咧咧了。

网友:
机械增压,不像国内的车

网友:
为了减少成本,发电机就用通用型,在需要大功率的时候就用数量来堆积。

网友:
性能不够,数量来凑

网友B:
大巴车有一个发电机是空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巴车有一个发电机是空调用的。

汽车上的空调都是发动机直接皮带驱动压缩机工作的,有些高端进口大巴还有辅机(APU),在主发动机熄火时,用APU工作驱动空调和照明灯所需。这样可以节省燃料消耗

网友:
主要是大巴车耗电大
包括大灯,外部氛围灯,室内照明灯,通风换气风扇,液压电磁阀,转向助力等
如果使用1个发电机,体积过大,空间利用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