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磁钢500-b外磁万用表

楼主:
动圈也和普通500表不一样,比较小,和mf30表有点相似。

网友:
请问,指示通断的LED是怎么接的,是并联在RX1分流电阻上的吗?

楼主:
二极管脚已烂掉,看不到接线。从原理上来说,是这样,但是500表电阻档RX1只有1.5v电压?二极管特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脚已烂掉,看不到接线。从原理上来说,是这样,但是500表电阻档RX1只有1.5v电压?二极管特制?

也是哈,难道只能微亮?下面这个361TR用的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