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这台福禄克是27还是27FM?

楼主:
如题,请大佬说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fluke-27-27fm-side-by-side-tear-down/

感谢回复!我发的图片,是网上看到的,正面是27,反面标贴上是27FM,所以比较疑惑。

网友B:
应该是不带fm的,有一说一,成色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带fm的,有一说一,成色真不错

感谢回复!这个表后盖的标贴上有FM字样,所以比较疑惑。

网友: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你要是用不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那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

网友C:
我有一个  一样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  一样颜色

好用吗?上图看看

网友D:
我倒有一只27FM表,它的壳子是全黑不溜秋的!与楼主上图的表除了颜色不同,各种都是一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有一只27FM表,它的壳子是全黑不溜秋的!与楼主上图的表除了颜色不同,各种都是一摸一样。

你的用起来感觉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