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早期不可移动天线线圈的收音机低端跟踪怎么调?

楼主:
我收到的某些早期国外收音机上,天线是间隔绕满磁棒的,一看就不可调节。我起初认为这种机只要调试好高端1400的跟踪就行了,但今天收到的一台,刻度1400左右和650左右都有三角标记,看来像是调节跟踪的记号,但这个低端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A:
如何繞滿磁棒的,最好有張照片發上來,這樣才好判斷。

网友B:
他一般磁棒上还串了个可调的电感的。

网友:
早期收音机就没有磁棒磁芯之类完全靠空气耦合至于谐振跟踪之类完全靠微调电容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一般磁棒上还串了个可调的电感的。

经验之谈,

的确在附近会有一个可调的电感,稍稍一转就有反应的,调猫眼尽量闭合就对了。

网友C:
早期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线圈电感量无法调节,但可以通过调整600#垫整电容来改变低端覆盖,间接满足低端跟踪,绝对不可以用调整补偿电容的方法来达到低端跟踪。当天线线圈电感量无法调整时,必然有可以调整容量的本振垫整电容。
当低端跟踪不良发生铁失谐(即用高频磁性材料靠近天线线圈音量增大)时,稍稍调大600#垫整电容容量,然后返回接收低端信号,如铁失谐消失但发生铜失谐(即用铜或铝材料靠近天线线圈音量增大),是600#垫整电容调整太大,应稍稍调小600#垫整电容再重新检查低端失谐情况。
取得经验后重复2~3次调整即可达到低端完美跟踪,最后再调整天线补偿电容达到高端跟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线圈电感量无法调节,但可以通过调整600#垫整电容来改变低端覆盖,间接满足低端 ...

就是选个容量小点的垫整电容,在垫整电容上并联一个半可变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选个容量小点的垫整电容,在垫整电容上并联一个半可变电容

这个方法需要改变的垫整电容容量较大,5/20p可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需要改变的垫整电容容量较大,5/20p可能不够。

垫整电容可以选小点。再并联半可变,容量不够可以再加小电容或再并半可变

网友E:
以前的垫整电容体积很大的大概2cm*2cm,还是几层的,应该不止5/20p。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垫整电容体积很大的大概2cm*2cm,还是几层的,应该不止5/20p。

也是依据可变电容器的容量而定,常见的是380p左右,适配于360p的双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垫整电容体积很大的大概2cm*2cm,还是几层的,应该不止5/20p。

你说的就是600#垫整电容,最大可以调到600p.

楼主:
如图,没有串小可调电感,也找不到垫整电容可调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繞滿磁棒的,最好有張照片發上來,這樣才好判斷。

请看图片aa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线圈电感量无法调节,但可以通过调整600#垫整电容来改变低端覆盖,间接满足低端 ...

是一个晶体管机器,看我上面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验之谈,

的确在附近会有一个可调的电感,稍稍一转就有反应的,调猫眼尽量闭合就对了。

是一个晶体管机器,看我上面发的图片 没有电感可调

网友A:
這個應該是當時調整好的,年久磁棒參數發生變化引起失諧是最大原因。如果可能的話就重繞一組可以移動的綫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没有串小可调电感,也找不到垫整电容可调的地方

看图片磁棒有一头是没有绕满线圈的,也就是在涂蜡固定前有移动线圈调整电感量的余地,上面每个包黄色胶带的地方可能都没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當時調整好的,年久磁棒參數發生變化引起失諧是最大原因。如果可能的話就重繞一組可以移動的綫 ...

这个线圈看着很漂亮复古,实在不太想重新搞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磁棒有一头是没有绕满线圈的,也就是在涂蜡固定前有移动线圈调整电感量的余地,上面每个包黄色胶带 ...

理论上不会,我看了结构,好像不可调整,就算可移动,也仅够几毫米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晶体管机器,看我上面发的图片 没有电感可调

那么双联上也没有吗?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四个调正位,那么原装的都是高频蜡封着的磁棒不要动,还有到底是调覆盖还是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