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6K4衰老判别

楼主:
曾经在本栏目看到,测量6K4管脚电压可以判断其是否衰老。当时没做笔记,现在找不到了。请版主元老及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衰老的6K4很容易发生寄生震荡,表现为每个台偏一点都有鸟叫声。

网友A:
电子管的衰老其实就是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下降了。
如果它的阴极有电阻(为了取得负的栅-阴电压,多数用这个办法),可以测量它的阴极(对地)电压。如果这个电压变小了,说明管子已经衰老了。
道理很简单:阴极电压/阴极电阻就是板极电流,板极电流小了就是管子老了。
当然,换个管子就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衰老其实就是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下降了。
如果它的阴极有电阻(为了取得负的栅-阴电压,多数用这 ...

6K4一般没阴极电阻

网友:
见仁见智吧,这是两个例子。

网友:
以前书上的

网友B:
话说,现如今管子多得很,研究这个……有啥现实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现如今管子多得很,研究这个……有啥现实意义?

这是人家的兴趣所在之处,只要兴趣,不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人家的兴趣所在之处,只要兴趣,不谈意义。

6J1即使不衰老,做中放也啸叫,咋回事呢,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想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现如今管子多得很,研究这个……有啥现实意义?

替别人打理一台红叶收音机,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想判断一下6K4是否老化衰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替别人打理一台红叶收音机,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想判断一下6K4是否老化衰退

这个毛病要到6A2或者6U1身边找麻烦,别冤枉6K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要到6A2或者6U1身边找麻烦,别冤枉6K4

短波能收到不少台

网友:
波段开关啥情况?潮湿生锈发黑没有?虫子嗑过吗?

网友A:
中波的本振线圈、垫整电容都得查一下,比如有没有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本振线圈、垫整电容都得查一下,比如有没有受潮,

1000Kc以下可以收几个台,猫眼也不闭合。1000Kc以上就收不到台了。但是拿个伯龙晶体管机靠近天线,能收到伯龙机的本振信号

网友:
管壁发黑直接换掉

网友:
试试拿个电吹风把中波本振线圈吹吹(去除潮气)。

网友:
这管子早烂大街了,老化衰老,直接换管,一试便知。省时省力不费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替别人打理一台红叶收音机,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想判断一下6K4是否老化衰退

这是统调的问题,不怪6K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统调的问题,不怪6K4.

请教:声音小是统调问题。根本收不到,如何统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声音小是统调问题。根本收不到,如何统调?

据说: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1000KC以下可以收到台?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统调的问题----高端灵敏度低。

如果是根本收不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1000KC以下可以收到台?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统调的 ...

老师,低端是能收到几个台,低端的统调也还可以。高端一点信号都收不到。好像不是统调问题吧?至少应该有微弱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中波1000Kc以上收不到台。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1000KC以下可以收到台?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统调的 ...

用电吹风热风吹了中波振荡线圈,现在1000Kc以上能收到两个台。统调也做了。整个中波灵敏度都低,猫眼不闭合。与我自己的红叶机相比,中波最低端有两个台也收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吹风热风吹了中波振荡线圈,现在1000Kc以上能收到两个台。统调也做了。整个中波灵敏度都低,猫眼不闭 ...

可以测一下中放增益,精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一下中放增益,精确调整。

不好意思。指针表有好几块,但是没有其他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