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型号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电子管对应国产电子管型号,谢谢。
д1д

网友A: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这是最最基本的电器常识,你索要的Д1Д是苏联晶体二极管型号,不是电子管,功能是做检波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产晶体二极管也用苏联的型号,如Д1,Д2,Д9系列点接触晶体二极管。Д1Д就是Д1系列的第五位二极管,对应的新型号为2AP6,你可以用2AP1,2AP7 ,2AP11,~2AP17等代替,红灯711收音机检波就用的2AP16.当前2AP*管不大好买就用1N60、1SS99或者BAT54来代替。实在没有就用1N4148。

网友B:
是不是出厂时大毛子忙的前面少印了个6呀,如果是大概是收音机的6P1了

网友C:
轻点这三个字母,右键,WEB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出厂时大毛子忙的前面少印了个6呀,如果是大概是收音机的6P1了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点这三个字母,右键,WEB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不会看电路图这是最最基本的电器常识,你索要的Д1Д是苏联晶体二极管型号,不是电子管,功能是做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