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了!用塑料袋燉魚!

楼主:
天天用 塑料袋,塑料袋的這個用法真的 不知道!野外燉魚就不用鍋了,塑料袋携帶方便,鍋笨重!

网友A:
有很多疑点,一是这么点火能炖什么?火小就算了,要想炖熟,通常是离火越近越易受热,而且户外还有风的影响,越影响传热。
二是通常柴火炖锅只要用一次锅底表就会被熏黑,这袋子一丝的烟熏痕迹都没有,如何传热受热甚至把水烧沸?
三是装水的部分是否真能耐火且不说,没有水的位置能承受多高温度?要知道能把水烧沸底部温度是很高的,由下向上上面的温度足以烤化塑料,不会断?
四是如果真的能行,应该能见水烧热后的蒸汽,塑料袋表面被烟熏黑,这是个慢过程,不是几个镜头切换就可以。
基于以上几点,个人表示严重怀疑。

网友:
小时候玩过纸盒烧水,原理应该是差不多。  不过塑料袋一定要用PE、PP材质的,不要用聚氯乙烯,安全些。

网友B:
        用塑料袋子炖鱼没有见过,但用塑料袋子烧水我曾经在自己的承包山上试过,虽然不能达到完全沸腾的程度,但至少能烧到可以安全饮用的程度。

        不过有一点可要注意,就是下面的火堆或火候不能太大,只能把火苗集中在塑料袋子底部,太大了袋子上面没有接触水的地方会被烧化(融化)的程度,后果不说自明。

        我曾用平通的一次性纸杯烧过水,放在火堆适当位置上,水是可以沸腾的。虽然没有接触水的地方有被烧糊的情况,但还不至于被烧毁。

        帖子画面烧水炖鱼的画面是真实的,但能否烧到沸腾把鱼炖到像在锅里那样的程度值得怀疑。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塑料袋的温度高于50多度会释放致癌物质,所以不建议

网友:
塑料袋装的水就不容易融化。

网友C:
小视频并不一定是真的,很多人为了流量作假的多了去,猜猜一个老婆子为什么要专门跑去外面,用塑料袋煮鱼并且还有人专门拍摄?小视频上永动机、隐身衣等不少,但都不是官方、军方发布的,是否可信?

网友:
鉴于DOUYIN之类短视频的特色,除非未经剪辑一镜到底,否则一律认为是糊弄人

网友D:
大开眼界啦  塑料袋炖鱼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网友E:
不会吧,这都能行?!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这都能行?!真的?

小視頻!真的 !

网友:
鱼鳍上的硬刺很容易刺破袋子的
淡水鱼好些,海水鱼就容易把袋子刺破。

网友:
可能是:塑料袋装水加热,塑料袋温度最多高于水沸点100度一点,不致于溶化。但一定要有水,不能烧干。

网友:
真真假假也罢,自己验证一下应该也不难。

网友F:
用纸容器也可以的,以前做过这个实验。

网友:
试验处真知

网友:
一般塑料袋装刚蒸熟的包子 会穿孔 漏了! 煮鱼温度不到100度 ?

野外生存视频 有加热塑料袋冷水到70度 据说20分钟以上能杀灭细菌。

网友:
准备做一个架子,自己烧点水试验一下!

网友:
开眼啦,开眼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塑料袋子炖鱼没有见过,但用塑料袋子烧水我曾经在自己的承包山上试过,虽然不能达到完全沸腾的程 ...

承包的有多大面积,是不是承包的山出现自然野外的生长的东西,都归你?

网友:
这有什么,无奇不有的抖音上经常看到。

网友:
只要有水,完全可以。

网友:
表示怀疑!

网友:
不能吧?塑料袋熔点那么低,火的温度那么高,塑料袋那怕有水冷却都会瞬间烧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承包的有多大面积,是不是承包的山出现自然野外的生长的东西,都归你?

      是的,地面上的东西都归承包人所有,如栽种的各种林木,但如果需要采伐则还需要当地林业部门审批(零星一两棵不算)。如果栽种的红松结果了,这个收益当然归山林的承包人。吉林这里的承包人几乎都栽种结红松塔的红松树种,这个效益是长期的,孩子可以继承,承包到期还可以续包,一般情况下原承包人优先。
      我承包的荒山已经转包给另外一个人,我岁数大了不干了。
      谢谢您的鼓励和回复!

网友H:
野外应急情况下,复盘某求生大神的矿泉水瓶煮开水我干过,确实可以。但这塑料袋煮鱼,,穷成这样?还是摆拍搞流量?进一步说,这塑料袋加热后比矿泉水瓶的毒性大吧?

网友:
高端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纸容器也可以的,以前做过这个实验。

用纸确实可以,这个我也做过实验。
理论上比较薄的塑料袋应该没问题,有水存在,不会超过100度

网友:
烧到100度还真没问题,一般塑料袋就是PE袋,耐温在70-100°,超过100°就是放有毒了。

网友:
高温分解出的物质融入到鱼里面……

网友:
这个烧水肯定可以 就是火不能大了 这个照片肯定是流量摆拍无疑

网友:
大开眼界了!

网友:
真涨见识了,厉害

网友:
又领先,又领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野外应急情况下,复盘某求生大神的矿泉水瓶煮开水我干过,确实可以。但这塑料袋煮鱼,,穷成这样?还是摆拍 ...

摆拍是肯定的,穷是不可能的,这类小视频真要当真实生活,那就是无脑了。

网友:
看着满脸愁容的老太太   一定不是自愿造假的

网友:
老太太也是懂得如何获取流量的

网友:
这样子塑料袋可没问题,火距离比较远,但能不能烧开就不知道了,就算能烧开也不知道要烧多久。如果火距离进的话可能烧不了多长时间袋子就破了。

网友:
BBC拍摄荒野求生节目,用塑料瓶子烧开水,水烧开了,塑料瓶子严重变形,不过水是烧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视频并不一定是真的,很多人为了流量作假的多了去,猜猜一个老婆子为什么要专门跑去外面,用塑料袋煮鱼 ...

小视频是真的!裏面的 故事有人為造假演戲的 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拍是肯定的,穷是不可能的,这类小视频真要当真实生活,那就是无脑了。

这类小视频真要当真实生活,那就是无脑了!

贊同你的 點評!

网友:
小时候,我试过玻璃瓶里煮河虾。。。结果是瓶子破了,瓶子里的水把火给灭了,河虾都随水流出来掉在被灭的火堆里,全过程白忙乎了。这个用塑料袋的方法,即便可行,个人觉得在食品安全上,还需三思,塑料加热后会出些什么东西,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疑点,一是这么点火能炖什么?火小就算了,要想炖熟,通常是离火越近越易受热,而且户外还有风的影响 ...

到底是 真還是假,非常 好做的 檢驗!塑料袋裝水放在自家的 燃氣灶上燒一燒,看一看水能不能沸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开眼界啦  塑料袋炖鱼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檢驗真假,自己完全可以 辦到!

裝滿水的 塑料袋吊起來放到自家的燃氣灶上,點火,開煮.....

网友:
贝爷节目里面看到过

网友:
煮出来的能不能吃倒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 真還是假,非常 好做的 檢驗!塑料袋裝水放在自家的 燃氣灶上燒一燒,看一看水能不能沸騰?

其实,用塑料袋是可以炖鱼或者其他什么的,不过要讲究方式方法,不管能不能吃,单纯从可行性来说,只要使塑料袋不直接接触火焰的高温是完全可以炖煮的,以下是我想的做法:
塑料袋装水吊火上,就像星版图片中那样,然后在塑料袋外面全部糊一层厚点的泥巴(可能需要在泥里加草径提高稳固性),然后等待烤干烧硬,下架就可以直接搁火上加热了,可能高于水限的塑料会融,沸腾后会把干泥浸湿。这是臆想,应该有很多实际的操作难度。感觉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用泥裹魚放火里,或者用泥糊个塑料袋大小的容器,干后直接塑料袋装水放泥盆里,用泥隔火焰塑料袋隔水来的好。
在实际的野外环境,只有没有石头的地方才会用泥裹住后加热,有石头的地方,找块干净石板洗洗要比塑料袋好多了,不担心有害物质,运气爆棚还能找到有凹槽的石头石板,就是比较废柴火,本人小时候就这么干过,野外石板烤鱼,不放油盐的那种。
不过现在想野外山林边生火,要三思后行,是违法的

补充,家里的燃气灶和野外的柴火是不一样的,家里是没有风的,且燃气灶的气流稳定火焰稳定,柴火的火焰高度是高低起伏,在有风的状态下,会随风偏转,两者不能类比;还有本人所说的炖是真的把东西炖熟,不是加热到六七十度的温度,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人一根筋,但既然是炖,肯定是为了吃或者野外自救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驗真假,自己完全可以 辦到!

裝滿水的 塑料袋吊起來放到自家的燃氣灶上,點火,開煮.....

燃气枚ú恍校露忍撸詹涣艘换岫突崞疲窕鹞露纫鸵恍还奔涑ち艘膊槐O铡

网友:
这不是普通的塑料袋子吧,拍视频专用的道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摆拍是肯定的,穷是不可能的,这类小视频真要当真实生活,那就是无脑了。

现在这类垃圾视频太多了,,唉,国家得出手管管才行。只是靠平台自律,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做过类似的试验,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