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频仪扫中周和陶瓷滤波器

楼主:
自制了几个调频收音机中周还有陶瓷滤波器用扫频仪扫了一下看看波形.

扫描自制调频中周波形

扫描自制调频中周波形

扫频仪

扫频仪

网友A:
老衲是外行,在虚拟机上玩过扫频仪。
好像这类仪器最大的缺点,就是输出阻抗低。
如果输出阻抗10M欧,则不会有任何问题。
输出阻抗低,就会导致种种问题。无论用电容、电感,估计都不好。
无线测量。

网友B:
为啥图像这么粗,是设备本来就这样,还是有干扰或震荡?

网友C:
扫频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频仪多少钱?

矿坛苏老师那里买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频仪多少钱?

也可以自己做,也不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图像这么粗,是设备本来就这样,还是有干扰或震荡?

示波器可以调整的,模拟示波器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啥图像这么粗,是设备本来就这样,还是有干扰或震荡?

楼主测量的应该是收音机检波后的信号,收音机检波后的滤波器效果有限,总会残留一部分载波,这对音频放大器是没问题的,因为音频放大器带宽有限,而且载波人耳也无法听到

扫频源+示波器的方式是示波器直接测量检波后的信号,这部分泄露的载波会被示波器观察到,表现就是图像变粗,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专门的检波探头+视频滤波器去测量收音机检波前的信号,视频滤波器会压制检波器泄露的载波,所以专门的扫频仪(比如目黑)就没这个问题

如果是干扰或者自激不是这个现象,干扰一般出现在单个频率,表现为中频曲线某个位置有毛刺,而自激的扰动幅度要比这大的多,所以这个问题不影响测量,我也是用扫频源+示波器测量的,直接测收音机检波输出,图像粗点就粗点,如果示波器有数字滤波功能,可以加数字滤波,曲线就会变得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量的应该是收音机检波后的信号,收音机检波后的滤波器效果有限,总会残留一部分载波,这对音频放 ...

哦,有道理。

怪不得,我测试的时候都是细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量的应该是收音机检波后的信号,收音机检波后的滤波器效果有限,总会残留一部分载波,这对音频放 ...

对,自己制作的是这样的,扫频信号不能太强,中周不在线测试只能测大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自己制作的是这样的,扫频信号不能太强,中周不在线测试只能测大概。

之前好多人问过扫频信号强度的问题,还有要不要断开AGC的问题

其实不用断开AGC,而且在我的理解中,也不能断开,AGC回路是中放偏置的一部分,如果断开了,中放工作点就变了,必须重新调整中方工作点到正确的值再测试,这样会很麻烦,而且也不好掌握信号强度。

我的方法是,先大致调好中频曲线,然后由小到大改变扫频信号的强度,当发现中频曲线的幅度变化明显小于扫频信号强度变化量时,说明AGC开始起控了,这时候把扫频信号强度往回调小一些,就是合适的信号强度了,而且此时AGC也基本不起控,不会影响中频曲线,此时把中频曲线精细调整到完美就可以了,然后逐渐增加信号强度,会发现中频曲线会逐渐变得不完美,甚至往一边偏,这是因为AGC起控后改变了中放管的特性,所以阻抗匹配关系会发生变化,这点在双调谐中尤其明显,但这不会影响性能,因为AGC起控说明信号强度大,足够的信号强度会掩盖这一切。

网友:
怎么没看见频标?
扫频仪起码要三个频标才能估算带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好多人问过扫频信号强度的问题,还有要不要断开AGC的问题

其实不用断开AGC,而且在我的理解中, ...

万用表看下agc电压。或者能使信号小到基本稳定,不影响调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看见频标?
扫频仪起码要三个频标才能估算带宽啊

关掉了频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衲是外行,在虚拟机上玩过扫频仪。
好像这类仪器最大的缺点,就是输出阻抗低。
如果输出阻抗10M欧,则 ...

10M的输入输出阻抗也很容易的。就是加一个高阻抗隔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看见频标?
扫频仪起码要三个频标才能估算带宽啊

这个扫频仪只有10.7MHZ,只扫中周,如果调收音机只调中频和S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量的应该是收音机检波后的信号,收音机检波后的滤波器效果有限,总会残留一部分载波,这对音频放 ...

自制的这种不能和目黑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制的这种不能和目黑比

有仪器终归是好的,比靠耳朵听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仪器终归是好的,比靠耳朵听强

对,有了仪器就有了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