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loop天线中波使用感受

楼主:
前一段时间在X宝上不到60元买了一套Youloop无源天线,在室内寻找合适位置调整方向架好。最后使用了15米馈线连接到收音机。下面就在中波接收方面说说感受。
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抗干扰能力强,机内磁棒接收时的干扰声不见了或压低了。就抗干扰能力来说,Youloop天线优于机内磁棒天线,机内磁棒天线优于拉杆天线(或几米长的那种软线天线)。我的中波接收环境还算可以,中波电台密密麻麻,靠近窗口大部分时间能够清晰收听(机内磁棒),而用拉杆天线(或几米长的那种软线天线)时要么一个台也收不到,要么一片噪声。接上Youloop天线,那叫一个静啊,声音清晰,干扰基本消失,底噪也非常小!与在窗口使用机内磁棒比,场强是低了不少,但信噪比基本差不多。
Youloop天线对位置和方向非常敏感,当选好位置时却发现自带的6米线不够长,只得又买了15米馈线。
以上听感是使用了德生H501和德劲二变1103。外接天线支持中波的机子不多,德生H501是原生支持,而德劲二变1103本不支持,是使用了所谓“彩蛋”。二机均是高中频(55.845MHZ)三变、二变机,中短波高放为不调谐高放。

一、从德生H-501天线输入电路和中短波高放电路来看,当接收中波有外接天线插入时,Q01截止,停止对中波高放管Q1供电,Q1不工作。但Q02却导通,D1也导通,因此外接天线信号经由4L1--C1--D1--L1--L12--L13进入混频线圈T1(1-2)端。期间没有高放。

二、德劲二变1103中波不支持外接天线,但是早就有人发现了“彩蛋”,即通过按键一系列设置,中波可以使用外接天线。显然此时中波信号是走的短波高放电路(Q1放大,电路图如下)。

那么问题来了:
1、德劲二变1103中波信号经过了高放,而德生H501没有高放直接进入了混频线圈。按理说德劲二变1103应该比德生H501信号强,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原因何在?
2、手头的德生PL450等机不支持中波外接天线,也没找到“彩蛋”。那就只有硬改了?
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
这个讨论帖好,期待看到坛友和楼主的经验推介 。

网友A:
如果天线引入收音机内,在磁棒上绕几圈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天线引入收音机内,在磁棒上绕几圈行不行?

可以,参见EX5

网友B:
德生H501有高放啊,圖中最下面的電路不就是高放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H501有高放啊,圖中最下面的電路不就是高放麽:

当接收中波有外接天线插入时,Q01截止,停止对中波高放管Q1供电,Q1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