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自动增益控制的学习

楼主:
电路的自动增益控制的学习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自动增益的原动力是输入信号。如果原动力不存在,自动增益电路是不会发生作用的。以收音机为例,不难理解这个问题。随着信号的变化,有自动增益的收音机的检波输出还是要增加的,不过增加的量,小于没有自动增益的电路。二次自动增益的动力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动力是一次自动增益电路转化来的。本质上原动力还是输入信号。

网友A:
AGC以前叫自动音量控制电路。

网友B:
AGC,这里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网友:
从原动力的角度理解自动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GC,这里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正确。

网友:
电路的自动增益控制 是为了保持输出电压的幅度恒定(也就是音量不变),从原动力的角度理解自动增益 好像有点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C以前叫自动音量控制电路。

这个是不是二次AGC更加明显?

网友:
是“自动  增益控制”,不是“自动增益  控制”。

网友:
咬文爵字,我觉得“增益自动控制”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