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达UB802调音台电源适配器技术求助!

楼主: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百灵达UB802调音台电源适配器三孔输入交流参数(电压值、对应针脚电压)谢谢!那位有相关电源部分电路图能提供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早期笔记本电脑接口
HP、未来人类那种电脑
估计19V供电
17V-0-17V AC供电

网友A:
17.5*1.14=19.95
19V也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5*1.14=19.95
19V也没毛病

谢谢版主!图片位置是最上端孔对左右两孔分别为17.5v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图片位置是最上端孔对左右两孔分别为17.5v吧,谢谢!

就三个孔,测一下哪个孔跟电路板的地相通,那个孔就是中间的,另外两个就是1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三个孔,测一下哪个孔跟电路板的地相通,那个孔就是中间的,另外两个就是17V的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