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鉴频中周会有两个频率?

楼主:
用分析仪测量发现两个鉴频中周,不管是测输入端,还是输出端,都有两个频率点,以为是自己绕制有问题,买了成品的鉴频中周还是一样,两个中周正常应该都调谐在10.7MHZ吧,为什么会有两个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理论上应该是同频才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大夥說的都沒錯,您把它看成一對強耦合的雙調諧中周,雙峰的出現距離中心頻率比較遠一些就是了。

网友:
鉴频,就是2个频率。

你找鉴频原理看下就知道了。

鉴频一般是2个中周,前一个是10.7的频率。后1个有2个频率10.6左右,10.8左右。

补充内容 (2025-4-24 20:01):
斜率鉴频是2个频率,其他不是。在此更正。

网友A:
两个频率之间的斜率就对应鉴频器频幅响应,越直线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频,就是2个频率。

你找鉴频原理看下就知道了。

那样不是三个频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频率之间的斜率就对应鉴频器频幅响应,越直线性越好

难道这个是S曲线吗?

网友C:
你要的就是那个直线,看几个频率干什么?倒是看看那个频率点才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不是三个频率了吗?

是啊,2个中周3个频率。不知道你测的是2个一起,还是只有最后那只鉴频的。

补充内容 (2025-4-24 20:02):
错误,后面帖子更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就是那个直线,看几个频率干什么?倒是看看那个频率点才是正道

但是这个只是幅频特性,不是鉴频输出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2个中周3个频率。不知道你测的是2个一起,还是只有最后那只鉴频的。

两个鉴频中周连接在一起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只是幅频特性,不是鉴频输出电压吧?

就是这个幅频特性才能把调频波变成幅度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鉴频中周连接在一起测量的

单独测前面那个试试。用NWT测试我也没试过。我使用目黑那个调的。
中放10.7,因此前面那个也是10.7。鉴频10.6,10.8左右。

不过NWT的探头影响频率,所以实测可能有差异。但在真实电路里工作是如此的。我记得可以用无接触的探头做测试的,这个影响比较小。频率越高影响越明显。

补充内容 (2025-4-24 20:02):
错误,后面更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鉴频,就是2个频率。

你找鉴频原理看下就知道了。

是不是失谐之后振幅就发生了变化,
这样才能检出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失谐之后振幅就发生了变化,
这样才能检出声音

我复述不好,有些数学计算,记不住了。

搜索:

比例鉴频器。参考相位鉴频器。

网友E:
我用扫频仪测试鉴频中周,也是类似的曲线,开始也是怀疑这怀疑那的,后来没招了,反正S曲线正常,就没有理会。其中的道理我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测前面那个试试。用NWT测试我也没试过。我使用目黑那个调的。
中放10.7,因此前面那个也是10.7。 ...

两个鉴频中周要连接在一起才能正常使用,单独不行,T4和T5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扫频仪测试鉴频中周,也是类似的曲线,开始也是怀疑这怀疑那的,后来没招了,反正S曲线正常,就没有理 ...

我这个测S曲线正常,但是频率对不上,中心在9M,但是声音又能正常播放,只是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线性范围有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鉴频中周要连接在一起才能正常使用,单独不行,T4和T5中周

这种啊,貌似还不太一样。

我得去查查。

首先道个歉,我白天事多,没细想,就粗略的发帖了。2个频率不一样的是斜率鉴频器,可参考下图。

你那个不是,是比例鉴频器,2个中周的谐振频率都是,10.7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测S曲线正常,但是频率对不上,中心在9M,但是声音又能正常播放,只是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线性范 ...

重新来过吧,前面的说法,我再去核实下。

1、你不要离线测,因为探头的杂散参数影响频率。

2、在线测。你nwt那个探头用sma,中心焊接一根几厘米的天线。这个天线伸进中周里面,看nwt上的曲线。我记得nwt是能收到信号的。

这个关键是t5的那个45的小线圈,他是t4的初级。t4,t5的谐振频率都是10.7M,fm是靠频偏来调制信号的,假设频偏100K,那么就是10.6M和10.8M之间。而2个频率和45线圈过来的原始的10.7之间有频率差,也有相位差。就是靠这个来鉴频出来音频信号的。具体分析我记不住的,有几个公式。
书本被我快递回老家了,查不到了。抱歉,先前误导你和各位了,不好意思。

你测试的2个频率,还有一个9M,我怀疑可能是探头的影响。我建议用无线的非接触的试试了。我手里有频谱仪用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记得nwt也是可以的。无线的方法对fm也有点影响,但很小,你试试吧。学艺不精,只能想这么多,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失谐之后振幅就发生了变化,
这样才能检出声音

不是,是靠相位差。

找比例鉴频,相位鉴频的资料看。我网上也没搜到好的,书本被快递回老家了,大概不到10页书。帮不上忙了。

网友:
参考这个调试方法: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5FM中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1、先10。7种频
2、直流中点
3、s曲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鉴频中周要连接在一起才能正常使用,单独不行,T4和T5中周

应该是没调准,或者测量探头对回路频率有影响,输出端和输入端影响不一致时,两个回路就存在频率差了。

比例鉴频器和相位鉴频器两个回路是同频的,是靠频率偏离中心时,次级绕组的两部分产生相位差来鉴频的,只有斜率鉴频器的谐振频率是偏离中心频率的,靠谐振曲线的一侧来鉴频,所以比例鉴频器和相位鉴频器属于间接鉴频(比例鉴频器本质上也是相位鉴频),斜率鉴频器属于直接鉴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来过吧,前面的说法,我再去核实下。

1、你不要离线测,因为探头的杂散参数影响频率。

好的,我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没调准,或者测量探头对回路频率有影响,输出端和输入端影响不一致时,两个回路就存在频率差了。 ...

对啊,理论上应该是同频才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E:
坛友,能介绍一下NanoVNA如何接线到中周吗?有图片也可,文字描述也可。谢谢

我也有这个“玩具”网分,一直不知道怎么接线测试中周,因为其输入输出都是50欧的,两眼一抹黑啊。求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啊,理论上应该是同频才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测试端口对LC回路是有影响的,当两个端口影响不一致时频率就不相同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双回路的耦合因数(不是耦合系数),耦合因数不但和耦合系数相关,与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也是相关的,接入的阻抗不同耦合因数会变,所以你直接测试,匹配阻抗肯定和实际电路不同,会导致曲线变化(耦合因数决定了双回路是欠耦合、过耦合还是临界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能介绍一下NanoVNA如何接线到中周吗?有图片也可,文字描述也可。谢谢

我也有这个“玩具”网 ...

中午休息回去再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端口对LC回路是有影响的,当两个端口影响不一致时频率就不相同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双回路的耦合 ...

原来是这样,那要怎样测试才能准确呢,加电阻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要怎样测试才能准确呢,加电阻不知道可不可以

没必要准确啊,你单独测中周,测的再准确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要装到电路里,装到电路后,参数就变了,最终还是要以在电路内测试为准。所以单独测量没必要准确,测个大概就行,这种测量一般是粗调,防止中周装到电路后偏离太多不便于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能介绍一下NanoVNA如何接线到中周吗?有图片也可,文字描述也可。谢谢

我也有这个“玩具”网 ...

测量方法就是S11—S12之间连接LC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