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牌757/801系列晶体管中波收音机

楼主:
搞来三台收音机(上面两台已经转手了),很少见的好成色(收音功能也全部正常),很养眼

网友:
曾经有过第3个那样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内外都很新的蝴蝶收音机,养眼少见。

网友A:
蝴蝶收音机是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生产的,属于普及型低档产品。第三台收音机,我家八十年代中期买了一台,一直听到九十年代初期,使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使用中发生过调谐拉线在调谐轴上打滑故障,后期灵敏度、选择性下降。当时不知道其他收音机,更不知道还有能接收调频波段的收音机。现在看来该机喇叭偏小,结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收音机是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生产的,属于普及型低档产品。第三台收音机,我家八十年代中期买了一台,一直 ...

喇叭3英寸,确实偏小了点,但内部结构还是说的过去,电路板上的零件满满的,看起来养眼,比较现在 在售仿古的DSP收音机来说结构复杂多了 。附图就是结构超简单的DSP收音机内部零件。

网友:
这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年轻时修过很多,硅锗混合,前级二级管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3英寸,确实偏小了点,但内部结构还是说的过去,电路板上的零件满满的,看起来养眼,比较现在 在售仿 ...

一个小喇叭加几个配件,就构成了收音机,主要是噪声大,耗电厉害,音质差。

网友:
我也收了一台蝴蝶牌H757型7管中波收音机,刚刚修好,到手时候被上家师傅修的挺惨,所有的连线都断了而且喇叭也坏了270PF密封双联被人用胶水粘死了,指针拉线也断了,这个收音机是今年3月23号在市场的旧货摊看到10米拿下。今天修好了声音和灵敏度真不错。

网友:
内外都保存得这么好,佩服,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