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卡顿收音头TU610维修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的哈曼卡顿收音头近来出现一些问题,明明清晰收到的电台,第二天开机,原本清晰的电台就不清晰,需要再次调一下才能清晰收听,这样情况是不是频率漂移?监频中周电容已经换上同容量的电容,问题依旧。请各大神指点维修,是什么元器件出问题,谢谢了。

网友:
是电调谐还是手动选台?需要用万用表量一下 再说。

楼主:
你好,是空气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空气联的

监频中周电容已经换上同容量的电容 : 调频中放中周内的电容变质会出现这种故障,可以接着换。其次查 AFC 电路。

网友:
拉线没换过应该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