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

楼主:
网络分析仪里面有信号发生器,也有接收机。这两个能单独控制吗?如果能,不就可以当高频信号发生器了,而且是有扫频功能的高级信号发生器。我接入外部信号到接收机,也可以当频谱仪了?矢量网络分析仪和标量网络分析仪,有啥区别?有玩过的朋友们,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A:
这怎么使用,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使用,用在什么地方?

只晓得是测量网络器件的无线电仪器,属于高级货。我也没用过,想买,所以来坛子里求教。

网友:
坛里有几个玩这个的,搜搜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晓得是测量网络器件的无线电仪器,属于高级货。我也没用过,想买,所以来坛子里求教。

专业的有点贵、业余的几百元就可以体验,即使是玩具型,测试的数据还是有谱,许多要求都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C:
我认为开发者不懂营销。他就把每一种应用方法都贴出来。可以吸引更多爱好者。特别是半罐水,似懂非懂,又想学习技术的人。其实目前这个仪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有点贵、业余的几百元就可以体验,即使是玩具型,测试的数据还是有谱,许多要求都是可以满足的。

咸鱼二手也不贵,都是标量型,能满足一般咱俩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开发者不懂营销。他就把每一种应用方法都贴出来。可以吸引更多爱好者。特别是半罐水,似懂非懂,又想 ...

一款新机器,从问世到流行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仪高级一些
但并不能作为信号发生器
VNA他是一个扫频过程
比如400M-1G范围扫描绘制图表
就算你设置一个频率点他也不会连续输出
关键他还不是正弦波

网友:
网络分析仪里面有信号发生器,也有接收机。这两个能单独控制吗?
不能
也可以当频谱仪了?
也不能

频谱仪(SA)典型的是统计功能,经过FFT计算出频点的量绘制
VNA他测试的只有 S11 测量反射、驻波 S12 测量通讯数据
不能外部信号传递到 S2 端,就算你输入他也识别不出来
并且不能独立控制,不要想象的太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矢量网络分析仪高级一些
但并不能作为信号发生器
VNA他是一个扫频过程

那可以代替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分析仪里面有信号发生器,也有接收机。这两个能单独控制吗?
不能
也可以当频谱仪了?

原来这样啊,那可以当LRC测量电容电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啊,那可以当LRC测量电容电感吗?

可以测,但准确度会比LCR低很多
高端 LCR 能达到0.05%
VNA 5%左右吧(猜 没计算
VNA 应用场景主要是高频,100M以上
LCR 普遍市场上都是 200kH 以下

网友:
网络分析仪与频谱仪都是在 50 欧姆系统下的测试仪,所以你要测的元件或线路都必须是 50 欧姆所以不能测 RLC。

频谱仪有比较宽的输入信号位准范围所以可以观看微小信号,但是没有信号输出(有些机型能扩充),频谱仪比较像接收机能够解调 AM 或 FM 信号有音频输出。

网络分析仪比较限定于测试高频 LC 网路或天线,不能解调声音输出。

网络分析仪与频谱仪也都不能当信号产生器因为无法 AM 或 FM 调变,顶多是输出一个固定的载波信号。

网络分析仪与频谱仪使用的范围很特定所以销售对象很小无法普及,对于很需要用的人此价钱很高还是得要买。

网友:
网络分析仪的高频输出电平不可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