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想买套单独的调频收音机套件,音质好的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因为现在调幅广播基本没有节目了,想买套单独的调频收音机套件,音质好的,应该如何选择哪一家的或者那种芯片的?分立件或电子管的也可以,就是音质要好些。

网友:
IC的简单容易,音质也有保证,但学不到理论知识,体验不到diy的乐趣;分立的更有乐趣,比如调整工作点什么的,但可能会失败。俺做的第一台收音机是741中波机,80年代的事了,一次成功,那时中波还很好用。

楼主:
下单买了两种, CD2003GP 带9018放大的, CXA1238 ,收到货再实际比较下。

网友:
调幅广播还是有很多的,
要晚上才行,之前我的那台东芝,到晚上密密麻麻的基本上都是台
可惜了被我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幅广播还是有很多的,
要晚上才行,之前我的那台东芝,到晚上密密麻麻的基本上都是台
可惜了被我研究了 ...

弄好外接天线,晚上最多上可以收到110个左右的电台,怎么能说没有调幅节目了呢,楼主他肯定是哪里没做好。

网友B:
现在调幅信号的发射功率小很多了,接收环境差和电磁污染严重,所以中波感觉台很少。

网友:
按楼主的要求、主要注重FM,要我说最佳方案是用 is4836+TDA2822M组装。is4836的FM性能非常优秀、立体声输出、音质没的说!远比XX套件要好许多。

网友:
CXA1691的功放音质较好,进口的、国产的都可以,但是没有立体声,灵敏度偏低。TA2003P灵敏度一般,有些后期版本的CD2003GP灵敏度超过原装进口。CD2003GP没有功放,要音质好得配个好功放,TDA2822M、LM4871这些功放音质比较差。不论是CD1691还是CD2003,陶瓷滤波器用带宽280k的L10.7A,音质比带宽180~230k的更好,用粉红色10.7M中周串联电容代替J10.7C音质更好,加AFC比不加AFC音质好(CD2003加AFC须外置变容二极管),对于CD2003来说,去掉AFC滤波电容音质可以进一步改善。

网友:
自己找分立元件DIY吧,找元件、设计电路、安装、调整过程,满满的乐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调幅信号的发射功率小很多了,接收环境差和电磁污染严重,所以中波感觉台很少。

不仅仅是功率小,现在很多夜间直接没信号。原来夜间在华东地区用中波收听,周边地区日韩弯弯的电台信号一堆,现在基本寥若晨星,好多都关张了。短波也是少了不少,国际开发署搞的一堆信号给马王爷精简掉了,美国只因的越南语,朝鲜语都嗝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仅是功率小,现在很多夜间直接没信号。原来夜间在华东地区用中波收听,周边地区日韩弯弯的电台信号一 ...

所言极是  中波前景堪忧。。。

楼主(2025-04-28):
引用 网友B:
现在调幅信号的发射功率小很多了,接收环境差和电磁污染严重,所以中波感觉台很少。

感谢老兄加分支持!

楼主:
今天看到个说法,就是调频一般都是当地强信号,所以机器的选择性比灵敏度要求更高。

网友D:
无线电杂志81年12期有一款FM收音板介绍,何不自己烂板子做一台?中学科技杂志八十年代初的几期也有电路和印版图,数据很详细。可参考自制! 比集成电路好玩儿多了。

还可以做一台全锗管的FM,简直不要太有乐趣 ! 锗管的FM别样的声音表现令人沉醉。仿海燕FM收转机电路,两三个3AG28,几个3AG1做中放,不难。

网友:
听调频,还是买个室外有源天线吧,起码可以架在阳台上的,一是可以多收不少台,二是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线电杂志81年12期有一款FM收音板介绍,何不自己烂板子做一台?中学科技杂志八十年代初的几期也有电路和印 ...

有无图?五一手痒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无图?五一手痒痒的

斌小地主。我回家给你翻翻无线电杂志,你也多方找找中学科技杂志电子版,八二八三年之间这种电路很多

网友:
用调感车机高频头+中放+8002功放做一个呢?感觉8002推长冲程的那种蓝牙小音箱的喇叭,声音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谢指教,芯片型号没有搜到? 是否有误?

回网友:芯片型号打错了、抱歉!应该是si4836   顺便给你一个PCB图只保留FM部分、去掉其他部分,将TDA2822M功放部分改成双声道就行了。

SI4836-A10 应用电路图 - 制作_PD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网友:芯片型号打错了、抱歉!应该是si4836   顺便给你一个PCB图只保留FM部分、去掉其他部分,将TDA2 ...

多谢老兄资料,已经下载收藏,慢慢的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