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瓦胆机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只有2.4mA

楼主:
用川崎Z11冷轧取向性硅钢片,舌宽35叠厚45,绕制了一个140瓦的胆机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径0.56mm,次级高压线径0.38mm,测量各绕组电压正常符合要求,用交流电流表档测空载电流只有2.4mA。请教论坛内的老师这样的空载电流正常吗?以前绕制的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从来没有这样小,用DeepSeek查询说是正常。

网友A:
Z11取向钢片,导磁率高达1.8T,铁损仅为0.95W/KG,空载电流较低是正常的

网友:
你得说你绕多少匝。

然后通电测量个绕组电压多少?带负载后下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1取向钢片,导磁率高达1.8T,铁损仅为0.95W/KG,空载电流较低是正常的

谢谢您!

网友B: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表测错了,要么线绕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你绕多少匝。

然后通电测量个绕组电压多少?带负载后下降了多少?

谢谢回复!初级0.56线59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表测错了,要么线绕过多。

谢谢回复!用两块万用表测的,应该不是表的问题。初级0.56线590匝

网友:
140W的电源变压器,空载初级电流:140/220*(5%~8%)=31.8~50mA范围内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两块万用表测的,应该不是表的问题。初级0.56线590匝

确认下,EI105叠厚45毫米,220V侧空载2.4毫安,你不会是敲错一个小数点吧?

Z11就是35ZH155,你这磁密1.066T,还是EI型,2.4毫安没有可能性。

网友:
140W变压器的设计条件参数各是多少?

网友:
会不会是380v的绕组接到了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两块万用表测的,应该不是表的问题。初级0.56线590匝

初级电阻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