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3纯后级的分享

楼主:
现在7293已经被我弄到了一个很棒的程度了,在测试中用了20赫兹的方波不过表现微微有点抽象,看下面的第一张图片
但是到了一个正常的大约200赫兹时候波形逐渐恢复了正常,1000赫兹的时候表现已经非常好了
最高到了60K赫兹波形仍然没有非常过分的失真,三角坡大约能到100K赫兹左右,正弦波更是能达到200K赫兹不出意外已经超过了我的函数发生器上限
然后对于整个功放板的静态噪音也非常低,输出仅仅只有3.4mv(此时的输入端悬空有两根导线直接飞出来)
在功放板的旁边就是变压器,不远就是电脑的开关电源,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有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最后就是关于一些抗风险项目:出现直流偏移
我打开了函数发生器的直流偏移功能,看得出来功放有一点点的失真,但并没有把直流信号串到输出,可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到了最后,我把电路的文件发了上来用的嘉立创eda
记得下载后改后缀名z01保证主卷与分卷在同个目录

网友:
第一张是20Hz方波图吗?

网友:
这低频牛逼.......

网友:
你这个20Hz下降沿,怎么到了示波器的下半幅?

有没有测试正弦波的下降幅度?

(就是先给定1KHz,然后信号幅度不变,改变频率,看看20Hz下降多少dB,示波器上面看下降多少电压就可以)

这张图片是6P1推挽的30Hz方波测试图。

如果有条件,业余条件下,可以使用RMAA软件,配合具备线路输入和输出的声卡,测试一下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