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坛子里的朋友, TDA2822M 你们测试过工作电流吗?

楼主:
问下坛子里的朋友, TDA2822M 你们测试过工作电流吗? 我装的套件用的TDA2822m BTL输出,接4欧喇叭,静态电流180MA,这也太大了吧? 2822M换了两家的,都差不多。套件里面原来配的是16欧的喇叭,是否是为了减小静态电流减小失真?

网友:
静态电流,指没有信号状态的电流,这时候喇叭不发声,喇叭里没有直流。TDA2822M静态电流在6mA左右,太大就不正常了。
BTL应用,⑥、⑦必须有可靠的接地电阻,⑥通常直接接地,⑦接地电阻通常不超过10k,这是直流偏置,音量电位器接触不稳定,不能当做偏置。⑧~⑤的电解电容是信号耦合,⑤脚0.01μF电容是相位补偿,⑦对地2200pF以上的电容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输出端对地0.1μF是补偿喇叭相频特性,缺一不可。

网友A:
D2822易自激,图中输出端的移相电路不可少。省去不用极易自激,导致大电流,甚至烧毁。

网友:
2822坚决不用,很难伺候,动不动就自激!建议TDA7231,音量够,音质好,稳定。

网友:
输入端对地并个电解再测(作短路),是否有自激,绝不会静态180ma,一般零讯静态电流,3伏约5ma,6伏约10ma,最大不超15ma,这个数值是在输入端接10K电位器,上端没短接,略有杂波干扰的情况下得到,片子是便宜货D2822,经历过几次乱接发烫,好一点的几乎小于5ma。

网友:
静态电流几个毫安吧!怎么会那么大?电源电源多少?有没有自激?

网友:
测过,均为国产,3V(两节干电池)供电
有TDA标的,有华晶标的,有不知名的(L外面套个圆形商标)
静态电流在4.8-5.2mA

网友:
一个用2822的小收音机,整机电流才20mA不到,你一个IC就18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2822易自激,图中输出端的移相电路不可少。省去不用极易自激,导致大电流,甚至烧毁。

有个问题请教老爷子:我在使用TDA2822M时遇到过很纳闷的问题。相同的PCB 板、同样的TDA2822M芯片(焊了IC插座的),那个消振网络却大不相同。有时电容用104不失真、有时用103不失真、还有时需要全部去掉才不失真,我始终弄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每次都得搬出示波器观察 您是否也遇到个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老爷子:我在使用TDA2822M时遇到过很纳闷的问题。相同的PCB 板、同样的TDA2822M芯片(焊了 ...

玩友好!
这样的情况,我倒没有遇见过,CR移相消振电路的C都是用0.1uF,R取稍大于喇叭的阻值。
D2822的单边电压放大为40,BTL倒相x2。失真大多是大信号产生的,输入信号应不大于输出电压除以放大倍数。
例如:4V供电,4欧喇叭 BTL最大输出功率约为2W,但不失真功率仅三分之一以下。只能取 500mW,输出电压2V
信号输入电压为2V除以80,等于0.025V,即25mV,过大必然产生失真。前级输出信号过高时,用阻尼电阻和分压衰减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友好!
这样的情况,我倒没有遇见过,CR移相消振电路的C都是用0.1uF,R取稍大于喇叭的阻值。
D2822的 ...

谢谢老爷子回复!您说的输入信号过强应该不是。我是按您《两级高放直放机》文中的功放电路做的,应该是TDA2822M失真度最小的状态。
我做出来的功放很严重的失真。改变输入音量根本没有变化。最后只有调整这个消振网络才能解决。电阻我用的是2.4Ω的、手里没有其他小电阻了,与之串联的电容反复调换,有时103行、有时104才行,有时全部断开才行。电路板布局是一样的,只要消振网络调整好了失真马上消除。您说怪不怪。

网友:
靜態工作電流過大,通常是產生了超音頻振蕩,這時候一定要在5脚接一個消振電容到地,如圖中紅圈内所示。至於輸出端的消振網絡,此時接不接已不重要了。

网友:
难道没有示波器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提出的宝贵意见,上些相关图片,请参考,是否是高频自激,目前声音还挺好听,摸TDA2822M 芯片温热,不烫手。供电改为一节锂电池,留下的空间准备加块小电路板,安装充电板和耳机插座

散件中的一些元件做些修改,红色为实际安装的元件。

音量电位器关死的时候,静态电流大小。

示波器接在喇叭的接线端子两端。

网友:
现在很多D类功放芯片包括国产的音质都很优秀。何必折腾这个停产多年的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