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机高压包原理

楼主(2025-04-29):
黑白电视机高压包原理图是什么样的。听说高压包还有正的和反的,如何区分?9寸屏高压包坏了,找不到原装的,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屏大小差不多的高压包,就能代替?最近被高压包整的焦头烂额,资料网上也很少。特来向大师们求教。

网友A:
你这个是9寸的显示器和黑白电视机是有区别的。电视的行频是15.625KHz,显示器的某些模式下行频可能是31.5KHz,行电路参数差异较大,要注意代用的难度。另外9寸管的高压是9KV,要注意代用高压包的高压值(12′,14′的高压在1万3左右)电压太高显示管直接掛掉。应测绘下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
一体式高压包一般带升压二极管的,9寸机好像没有升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了,屏幕无亮点,百分百是高压包坏了,电子不能加速

如果你确定是这样,

1、我记得以前有定做高压包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你旧的快递过去,他们给你做好。
2、你自己搞,把高压包拆开,自己绕,然后绝缘密封。现在的材料性能很好,可以实现。

你需要再检查高压包前端及周边电路,就是确认他100%的坏了。 不是说屏幕无亮点,100%高压包坏,这个逻辑不成立。

网友:
黑白电视机低压线圈和高压包都在一起的,各种电视机低压线圈排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还是用原型号的,才能对上个低压线圈的接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电压相同,然后用万能表测一下,引脚联通也一样,即可替换?

不会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仪器的高压产生、电视机的高压产生、两者的电路原理是不同的,楼主清楚自己仪器的高压产生电路吗?

网友:
俗称的电视机高压包,其实只是行输出变压器内部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常用14英寸和17英寸的,屏幕越大高压越高。行输出变压器坏了,更换不是简单的高压高低问题,型号不一样,管脚排列也不一样,不能随意更换。

网友C:
黑白机行变一般分为一体化型的,和可拆换型两种,你的图是一体化的,另外脚的接法各不相同,一般区分方法是测量1到9脚,有多少相通,多少不通,所谈的正反,也确有此说,不过一般不多见,也就是大都是正绕的,很少有反绕的,关键是型号要对应,各型不能互换,一定要看电路图,或测好各脚,哪些脚相通,哪些脚不通,另外电压也不一样,9寸是最低高压的,尽量要买原尺寸的,如果买成12寸的,电压就高了,屏幕图像尺寸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白机行变一般分为一体化型的,和可拆换型两种,你的图是一体化的,另外脚的接法各不相同,一般区分方法是 ...

意思是说:电压相同,然后用万能表测一下,引脚联通也一样,即可替换?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D:
电视机的直流高压是行输出逆程脉冲整流后产生的,仪器的显示器一般不会去用这种电路,通常采用自激振荡器来实现。为了保证屏幕显示的画面稳定和聚焦良好,有些还采用了电压稳定电路。仪器的高压产生电路、电视机的高压产生电路、两者是有区别的,楼主需要去了解清楚!

网友:
最早的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都是分体式的,有低压包,高压包,硅堆等穿方形磁芯用卡子固定组装而成,所以才有了低压包对高压包所谓的正向反向一说。到了后来的一体化高压包,这个说法几乎都不存在了,只要引脚接法相同的就可以用了。只是9吋的高压包参数与通用的14-17'高压包参数相去甚远,代用估计比较困难,高压就会相差不少,记得提升电压都有些差距。如果是分离式高压包,还是尽可能修复。

网友E:
他说的是黑白电视机,不用考虑仪器的情况。黑白的配件已经非常少了。可能这个电视只能当个摆件了

网友:
9寸的那个时候基本都是分离的多,14寸17寸就都是一体的了,可以自己修高压包拆了修好再固化好就行,我以前12寸的用17寸的板高压包,偏转线圈忘记是12寸上的还是17寸的,换好通电一却正常没问题!9寸是早期的产品就是分离的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黑白电视机,不用考虑仪器的情况。黑白的配件已经非常少了。可能这个电视只能当个摆件了

楼主的这个帖子是另一个帖子的延伸,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90618&extra=。楼主的一台仪器上的显示器不亮,怀疑是高压包坏,看外观类似黑白电视机的一体化行输出,楼主想从电视机配件中找到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的直流高压是行输出逆程脉冲整流后产生的,仪器的显示器一般不会去用这种电路,通常采用自激振荡器来 ...

电路我没时间去看,但是这个高压包型号,看着像和电视机高压包差不多。

网友:
给楼主贴两张黑白电视机行输出电路,其中包含高压产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黑白电视机,不用考虑仪器的情况。黑白的配件已经非常少了。可能这个电视只能当个摆件了

我买不到原装高压包,才想从电视机配件里买,改造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我没时间去看,但是这个高压包型号,看着像和电视机高压包差不多。

看外观是一样,其实有差别,标准化的黑白电视机行输出也有好几种。

没有时间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外观是一样,其实有差别,标准化的黑白电视机行输出也有好几种。

没有时间看电路.............?: ...

坏机在仓库,没时间去看电路板,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的直流高压是行输出逆程脉冲整流后产生的,仪器的显示器一般不会去用这种电路,通常采用自激振荡器来 ...

仪器一般用静电偏转,电视机磁偏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仪器一般用静电偏转,电视机磁偏转。

不完全是这样。

CRT显示器的仪器,屏幕较大的,多是磁偏转,偏转负责形成满屏光栅(光栅不是太亮,称为暗光栅),在扫描的不同时刻进行亮度调制,形成图像(电视机、电脑、雷达、示波器.....),这类管屏幕大、整体比较短、亮度高、聚焦好,阳极电压高达万伏以上。一些早期的高端示波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你正在折腾的就是。

早期也有采用磁偏转CRT管生产的扫频仪,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大屏幕尺寸,电路相对比较简单。

屏幕较小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说的CRT示波管,屏幕不会太大,整体较长,不需要产生光栅,光点受偏转板扫描电场的控制(光点扫描),用来形成波形轨迹,普通示波管的阳极电压在千伏或几千伏级别,亮度和聚焦对比磁偏转的CRT管要差许多。

网友F:
用手机扫一下,看看网上有没有,如果没有,退一步,自己绕,参考电蚊拍的样子加工,然后煮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扫一下,看看网上有没有,如果没有,退一步,自己绕,参考电蚊拍的样子加工,然后煮腊,

那就太痛苦了

网友B:
你是不是还不能100%确定这玩意坏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还不能100%确定这玩意坏了没有啊??????

不用怀疑了,屏幕无亮点,百分百是高压包坏了,电子不能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是这样,

1、我记得以前有定做高压包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你旧的快递过去,他们给你做 ...

高压包灌胶密封,如何拆开?

网友G:
请教老师们几个问题:
1,一般修机怎么判断高压包的好坏?
2,能测高压包的输出电压吗,用什么仪表测

谢谢!

网友H:
刚才翻出一个分体的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是刚才撕掉包装塑料袋的!放了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包灌胶密封,如何拆开?

全灌胶(树脂)的,应该是没办法无损的了。也就是拆开数个匝数和针脚。你只能试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师们几个问题:
1,一般修机怎么判断高压包的好坏?
2,能测高压包的输出电压吗,用什么仪表测

行管C极电压是多少,一般2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行管C极电压是多少,一般27V左右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完全是这样。

CRT显示器的仪器,屏幕较大的,多是磁偏转,偏转负责形成满屏光栅(光栅不是太亮, ...

查到引脚的参数,这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引脚的参数,这代表什么意思

一体式的改造困难点,分立式的比较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翻出一个分体的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是刚才撕掉包装塑料袋的!放了几十年了!

感谢分享,这是很古老的元器件了

网友:
无高压不一定是高压包坏,或行变坏,从行振荡,到行输出管,任何一级故障,都会无高压,一定要查明白了再换,不然的话,换了也还是无高压,到时汗就下来了。

网友I: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仪器上的高压包,也不愿意分析电路,大家在这里说的又听不进去…………

网友J:
好巧不巧,最近淘了一台飞跃12寸黑白电视机,分体式高压包,借这个机会问问各位老师,网上能买到的都是14-17寸线包,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看能不能淘个料板拆件把,高压包(行输出变压器)早已停产不好找了,当年还有可能定制,现在谁还搞这个。型号不对引脚排列和线圈参数都不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仪器上的高压包,也不愿意分析电路,大家在这里说的又听不进去…………

就是这个机子了

网友:
参考一下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好巧不巧,最近淘了一台飞跃12寸黑白电视机,分体式高压包,借这个机会问问各位老师,网上能买到的都是14-1 ...

换上试试吧,死不了人的事,大不了画幅不合适。

网友L:
只要你有旧件,咱村天长市就有厂家给你订做,他们应该有拆解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扫一下,看看网上有没有,如果没有,退一步,自己绕,参考电蚊拍的样子加工,然后煮腊,

高压包不能煮蜡吧?长时间低温干燥后灌环氧或亚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上试试吧,死不了人的事,大不了画幅不合适。

万一引脚位不一样,不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机子了

这个是力科的波形发生器,与黑白电视机不是一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换上试试吧,死不了人的事,大不了画幅不合适。

你们那里经常死人吗,你的回复没有可靠性,满嘴溜火车,与其不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这是很古老的元器件了

可以重绕低压线圈,调整变比以适应各种规格的行输出变压器,9寸的高压记得是9000V的,我这个高压包是14寸的,多绕一点线圈就适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那里经常死人吗,你的回复没有可靠性,满嘴溜火车,与其不回复

我干了一辈子电,死了的认识的或者见过面的估计有13-15个,重伤的接近30个。这个就是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引脚位不一样,不就烧了

你要首先确定行电路工作电压,有没有自举升压电路。检修这种黑白电视机,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个大些的开关电源铁芯冒充高压包接入电路接入的绕组电感要达到偏转线圈电感的3-5倍。如果电路都正常了可以测量行输出级电压确认,示波器能看到行管C极近佰伏的脉冲电压。然后再介入行输出变压器。任何行输出变压器主绕组都是电阻最小的。没把握只能一件事就是绘制原机行输出的电路再结合测量才能确定这些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要你有旧件,咱村天长市就有厂家给你订做,他们应该有拆解的办法。

有些等好事?如何联系

网友:
我有全新的电视机高压包下面的脚是方脚,不是园脚,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M:
无高压应该检查下外围电路(特别是有个升压电容易失效220微法),高压包一般不易损坏.

网友:
信号不好,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9寸的显示器和黑白电视机是有区别的。电视的行频是15.625KHz,显示器的某些模式下行频可能是31.5KH ...

感谢大师赐教,我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高压应该检查下外围电路(特别是有个升压电容易失效220微法),高压包一般不易损坏.

我来试试看,可找到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试试看,可找到这个电容

用示波器查行推动有脉冲输入吗?

网友:
高压包故障判断:故障现象,屏幕不亮
开机一小段时间后,关机,迅速模附近的大管子,注意不要烫伤,
(1)如果管子温度很高,说明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此时可拆下高压包,同样操作,如果管子温度不高了,再检查加速极电压电路,如果加速极电压电路没问题,那么大概率高压包内部高压短路了,也就是高压包坏了
如果管子温度还是很高,说明行输出级存在断路现象,就要根据电路结构判断短路点。这种情况一般是行输出管坏。
(2)如果管子温度不高,检查加速极电压电路和有没有高压产生。如果加速极电压电路没问题,且用螺丝刀靠近高压帽上的卡子,不发生拉弧,基本可确定高压包内部断路。

网友:
说明行输出级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我让高压帽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巧不巧,最近淘了一台飞跃12寸黑白电视机,分体式高压包,借这个机会问问各位老师,网上能买到的都是14-1 ...

可以的,问题是,只有分离件的高压包(学名行输出变压器,逆程会扫变压器)才有相位之分(正向或者反向),一体化高压包(低压报和高压包即磁芯骨架封装为一体,不可拆卸)无高压包正反向之分,设计生产时就已经做好了,如果你买来的高压包与原机相反,则需要调换高压包相位(与低压包的适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行管C极电压是多少,一般27V左右

三洋及仿三洋是17V.

网友:
哪个品牌型号的黑白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