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管子的使用寿命

楼主(2025-04-29):
向群内同好请教一下,单端电路中的300B管子,如相对于便宜点的(300b-98)管子,在直流灯丝供电,没有超屏压和屏流的情况下---某品牌的厂机。300b管子能有约多长的工作寿命。

网友:
没事,不用里程焦虑。
命里有时终须有。
放哪 别总插拔折腾它就行。
直热管就怕来回插拔 倒腾。

网友A:
20多年前有一篇文章,是王彤老师写的《仿古董线路300B单端》。里面提到作者的朋友,用300B单端胆机在音响店播放音乐,每天用8小时,屏流90MA,连续工作2年多,测试管子丝毫没有老化。王彤老师认为300B寿命1万小时以上。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使用习惯的,就如同每天一个小时,可以用100天,每天用10个小时,肯定用不了10天。我原来有一对300B,好像用了差不多4-5年吧,没有算过用了多少时间。其中有一个尾巴半年左右,灯丝有一半不亮,因为还能响,我也懒得换了,结果后来两个管子突然就一起OVER了。后来我就玩6p1、6P6P、6P3P、6P14管子了。

网友:
这个只有看人品

网友:
既然要用,就不要考虑寿命,1个W一对的另说

网友:
正规厂家出货的合格产品,哪怕是低价型号,寿命也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是了。
我个人并不看好哪些什么高价“珍品”之类的管子。

网友:
不超过极限值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我的曙光300B-98,已经用了9年了,具体小时数没有统计过,不过每周最少也有2~3小时,按2小时算一年100小时,9年也有900小时了,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曙光300B-98,已经用了9年了,具体小时数没有统计过,不过每周最少也有2~3小时,按2小时算一年10 ...

我在车间使用,每天算五个小时也用了快两年了,感觉寿命挺长的,管子只要丢掉或者摔坏的

网友:
我的300B单端,屏阴电压450V,屏耗32W,直流灯丝,固偏。应该算比较极限的工况了吧,从2021到现在,测试并没人任何衰减。

当然,实用频率不是很高。因为机器多,换来换去听。

网友:
无限长,没法估计什么时候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有一篇文章,是王彤老师写的《仿古董线路300B单端》。里面提到作者的朋友,用300B单端胆机在音响店 ...

专业

网友:
便宜货就使劲造!贵价管你就悠着点!

网友:
都玩300B了,还谈这个!

电子管,贵的好。只买贵的,就好。

多买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一切皆有可能!【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