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奇怪故障

楼主:
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时间工作正常,偶尔出现无法启动(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当无法启动时经反复拍打机身,又能恢复正常。但是用一段时间出现此故障,用同样的方法又能恢复正常。在正常工作时无论怎样拍打机身,都无法产生故障。请教各位高手此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怎样解决。

网友:
这是软故障!可能在电源部分,电感有虚焊现象,拍打振动碰接触后电流大链接上电路板发热掩盖故障等机器冷却,运气好虚焊位置出现电弧能用一端时间估计大部分又恢复以前的故障,仅供参考,我自己以前修过康柏电脑就这这个问题!

网友:
戴尔78年前出了一批质量很差的机器,我的电脑就是这样,会反复黑屏,不知什么时候又好了。快完蛋了。

网友:
在供电方面多找原因,电池接触不良问题,外电插口接触不良问题,内存插口接触不良问题等

网友:
换!一招永久性解决问题

网友:
正看着帖子呢,我的老戴尔笔记本却也突然黑屏了,按键也不好使了,但开机按钮的灯还亮着,按了几下电源键关机了,再次启动开机正常了,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前几年也用过一台DELL本本,也是有时不能亮屏,但指示灯规律闪亮,不知碰到哪里,就会又好了,很烦人

网友:
换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给自己一个换新的机会吧!就像一件旧衣服,想穿新的,可旧的一直也没有毛病,没理由换,还要找个理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