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劣质管座伤了心,干脆就这样把电子管插在PCB上了!

楼主(2025-04-29):
多次被劣质管座撑坏了电子管,又买不起高级管座,只好出此上策。用2毛钱一个的爪簧焊在PCB上,直插电子管,感觉还行!

几个月来,我跟熟识的朋友一起焊了不少这样的板子,手感很舒适。

曾经担心4P1S的热量会影响结构的牢固性,工作数百小时之后也没发现松动和故障。

也许还要经历更长时间的考验!

但是保护电子管、省钱、省空间 (安装高度)是实实在在的

楼主:
用管座、不用管座,空间占用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管座让信号多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
LZ这个方法确实很不错,信号管小功率管,这个方案似乎非常好。但大功率光可能需要再验证。

网友:
看成开灯了

网友:
用熔点高的工业锡好点,用发烧低温锡的话,到了夏天可能就不可靠了

网友:
有人好像改成大八角

网友:
这几天也正在为锁式八脚管子的安装发愁呢,没有找到PCB用的管座,干脆在周围放置8个焊点,最后通过导线引过去,这样布线变得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热胀冷缩不好解决,

网友:
好法子 马上搞

楼主:
稍微有点麻烦的是:不能直接使用现有的电子管座封装。必须自己做一个适配爪簧和电子管脚结构的新封装。下图就是常规的电子管座封装和新封装套嵌在一起的实例。

如果大家有兴趣,等我整理一下,把自己画的新封装共享出来。

网友A:
买了一对金脚管,插在管座上试了一下,下午下班回来发现一个漏气了,还有买的花盆管座,怎么也插不进去,现在的制造太粗糙了

网友A:
这个很有创意,就不知时间久了,板子会不会发热受损

网友B:
冠簧母孔座子,这东西某宝有卖(你搜冠簧母孔),能焊在板子上,拔插接触比你这个要更紧密,这东西能承受的电流很大
母孔座子焊上后再画一个塑料座子的图纸找商家/厂家给你3D打印一个(推荐嘉立创3D打印),这就齐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对金脚管,插在管座上试了一下,下午下班回来发现一个漏气了,还有买的花盆管座,怎么也插不进去, ...

试试冠簧母孔,这东西某宝有卖,承受的电流大,插进去卡的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创意,就不知时间久了,板子会不会发热受损

关于耐久性,我也没有确切答案;毕竟目前没有实例或专业测试来验证。我们只能努力从工艺上来尽量提高其结构强度,减小冷热循环的影响。目前想到的具体措施如下:

1、PCB上的金属化孔内径应该略小于爪簧的外径,让爪簧仅靠弹性就能牢固接触金属化孔的内壁;哪怕焊锡脱焊也不影响导电性能。

2、PCB上的金属化孔侧壁上还开了容锡槽,方便焊锡流动,保证加强结构的焊锡充足。请看下图标注1、2、3的几个爪簧孔,在标准圆孔的两侧还加了一对小的半孔。

以上措施,是否比一般直插元件与PCB的开孔和焊盘之间的连接更可靠?其它耐久性能完全依仗PCB厂家的工艺和用料,不会比其它开孔和焊盘寿命更短。插拔操作时,每一个金属化孔的受力不会比常规的PCB接插件更大,所以不必过分担忧。至于爪簧的寿命,厂家都是声称超过5000次插拔,应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冠簧母孔座子,这东西某宝有卖(你搜冠簧母孔),能焊在板子上,拔插接触比你这个要更紧密,这东西能承受的 ...

这个东西我试过,确实可用!理性的分析一下,您就知道为何我直接用爪簧了:

1、冠簧母孔座子直径较大,一般会超过2毫米,用于小7脚或9脚电子管的话,勉强能排得下,但是管脚之间已经挤得不方便再走线了。

2、这种座子内部起关键夹持作用的就是我用的这种爪簧或冠簧,且爪簧或冠簧与座子的圆筒内壁是靠压力接触的,不是焊接!使得导电通路中多一个不确定的接触面。当然,管脚与爪簧或冠簧之间的接触面也是不确定的,不可避免而已。

3、抛弃这种座子的外圆筒,直接使用爪簧或冠簧与PCB焊接,可以降低成本,顺便排除了一个不确定的接触面,管脚之间还方便走线,可谓一举多得。可以承受的电流也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C:
非常给力。立马收藏学习,下一板安排

麻烦问下楼主,方便给个爪簧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给力。立马收藏学习,下一板安排

麻烦问下楼主,方便给个爪簧型号么?

如果您用小7脚或者小9脚电子管,可以选用标称适配1.0毫米插针的爪簧,长度选3毫米或以上的。

如果您用锁8脚的电子管,可以选用标称适配1.5毫米插针的爪簧(可能1.2或1.3毫米的更合适,但是我问遍了能找到的商家都没有现货),长度选3毫米或以上的。

某宝上能搜到100只20元的试用装,都是素材,没有镀金。据说镀金的需要订单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您用小7脚或者小9脚电子管,可以选用标称适配1.0毫米插针的爪簧,长度选3毫米或以上的。

如果您用 ...

感谢指路!你这个解决方案非常符合我的心意,立马安排实验

我之前给辉光管做过类似的插座,那时候是买了专门的辉光管插座,尺寸单一,而且感觉接触不是很紧密,无法通过大电流,就没敢往放大管上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耐久性,我也没有确切答案;毕竟目前没有实例或专业测试来验证。我们只能努力从工艺上来尽量提高其结 ...

不知道有个问题你注意没有,成品管座的簧片在管座孔里是活动的,留有一定的间隙,而你这个簧片在孔里还要紧配合,管脚在簧片里4面紧抱,没有一点松弛的量,热胀冷缩怎么办?瞎想的。

网友: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个问题你注意没有,成品管座的簧片在管座孔里是活动的,留有一定的间隙,而你这个簧片在孔里还要 ...

事实上松紧有度、不过不失、手感舒适!弹性就由那几个弯曲的爪子来担当了。

网友:
发个购买链接我马上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冠簧母孔,这东西某宝有卖,承受的电流大,插进去卡的很紧的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分享自己做的几个常用封装,包括小7脚、小9脚、锁8脚。

这三个封装是在嘉立创EDA里面画的,都经过实际打板和焊机,确认可用。

其中,小7脚和小9脚的封装适配标称1.0mm插针的爪簧(外径1.63mm,长度3mm);锁8脚的封装适配标称1.5插针的爪簧(外径2.08mm,长度3mm)。

关于焊接的经验和技巧,我考虑搞个视频什么的,等有空吧!

补充内容 (2025-5-4 10:08):
31楼有更新的封装文件

网友:
很好的办法。方便以后更换、升级胆管!

网友:
这就是指路的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管座、不用管座,空间占用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管座让信号多走了一些弯路!

这电解电容夹在两管之间这么近烧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解电容夹在两管之间这么近烧烤

为了薅免费的PCB才这么节约版面的,将就一下吧!室温28℃时,开机3小时,电容温度才47℃,比很多胆机箱内的温度还低,所以问题不大。正式做的板子,确实应该再拉开距离,或者把电容安排在PCB的反面。

楼主:
更新一下昨天画的三种管子的封装(嘉立创EDA),这次每个焊盘边上都加了锡槽,焊锡后结构会更坚固。从老封装上直接改的,还没来得及打板验证,应该差不多

网友F:
散热问题好解决不?管座可是陶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问题好解决不?管座可是陶瓷的

您大概是关心功率管高温的影响,我也在持续观察中;以目前的经验,正常工作的6P14和4P1S之类的管子应该能顶住。

把这个方案分享出来,也是期待有兴趣的朋友帮忙一起测试,多积累一些应用实例。

现代“FR-4”或更高级别的PCB板材和生产工艺,其耐久和耐高温性能应该满足我们的常规使用。

网友G:
很有创意的方法,用19楼那种座子散热是不是要好些?刚才看了一下价格,还蛮贵的,一个座子成本将近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创意的方法,用19楼那种座子散热是不是要好些?

热量确实需要认真考虑,但是为何那么多朋友对热量问题纠结?哪怕用陶瓷管座、用19楼的那种插座,温度在铜合金中多传导10毫米,应该衰减不大,照样对PCB有影响!

电信号,特别是高频信号,多10毫米的传输路径,区别就大了!以小9脚陶瓷管座每个引脚长度10毫米计,每个电子管总共能减少90毫米的信号传输路径。应该对高频信号的传输有利。

网友H:
抛砖引玉,PCB配合冠簧端子有奇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抛砖引玉,PCB配合冠簧端子有奇效

我在本帖15楼解释过相关问题。如果用在锁8脚这类间距比较大的管子,用冠簧端子是可行的,但是成本要贵两倍左右;对于小7脚或小9脚这类脚间距比较小的管子,冠簧端子不太好用。另外需要考虑冠簧端子带来的自由接触面数量增加一倍的不稳定性问题。

网友I:
不懂就问,小电感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就问,小电感起到什么作用

这不是在聊电子管座和爪簧?您想聊哪个小电感?

网友:
搭棚还是得高质量管座

楼主:
大家购买和使用爪簧时,请注意一下,尽量使用下图这种形状的爪簧。细节差异在爪子的尖端,上图的爪尖结构,会有刀刃部分直接切削管脚,造成摩擦阻力和管脚损伤;下图的爪尖结构,做了少许外倾,不会有刀刃朝向管脚,插拔手感也更舒适。1楼我的焊板照片中,就是用下图这种爪尖外倾的爪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