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的测收录机带速的方法

楼主(2025-04-29):
……一直以来对我的夏普收录机挺满意,突然有个测测我的带速是否标准的想法,但是手头没有专业仪器和标准测试带,于是脑洞大开,既然标准带速是4.76cm/s,那么我直接量出47.6cm磁带,不就是10s的走带量吗,我量出6个47.6cm,那不就是一分钟的走带量吗。
……说干就干,在工作台上用钢尺画出47.6cm的标记,从磁带带头(不含导引部分)测量,每47.6cm折一个折痕,分别折了六次;
……1,把磁带装入卡座倒带到自动跳机;
……2,播放一首熟悉的歌,我用的是韩宝仪的歌曲,从导引部分就按下录音键让音乐不要停一直走下去,录制大约2分钟的歌曲;
……3,录制好后把磁带倒带到头;
……4,取出磁带,手工转动磁带,注意观察折痕,当每一个折痕转到磁头窗口的时候,用强磁在折痕处抹一下,手工消除录制内容,如此重复六次,制作六个点状空白;
……5,到第六个折痕的时候,将强磁放在磁带磁头窗口捏住,手工转动磁带,多抹去一段内容,形成长段空白。
(当然做多点测试的更准确)

如此,简易带速测试带就做成了,
……测试方法:
……1,将此自制的测试带倒到自动跳机,按播放键;
……2,准备好秒表(手机自带),当开始听到播放内容的时候点击开始;
……3,然后每听到一次空白卡顿就点一次秒表计时;
……4,第六次之后听到长空白就停止测试。

看测试结果的时候不要看第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是磁带导引部分的时间,每盘磁带都不同,不准确。
给大家看看我的收录机测试结果(请大家忽略我的第七次测试结果,因为做了两次,用的同一盘带,当我意识到第二次制作六次不能覆盖第一次的时候,计时一直在持续,所以第七次以后又是准的 ):

简易带速测试

简易带速测试

排除人脑反应时间和磁带长度测量误差,大家评议一下,我这个带速是否算是合格

补充内容 (2025-4-30 11:17):
lyh77717坛友的方法更可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照!

补充内容 (2025-4-30 11:18):
用卷尺截取285.6cm磁带(截取时使用减法,不要用卷尺头部的钢勾,那个是活动的,不准确),用封口机将磁带热压到导引带上(不用透明胶带接驳,很不牢靠),选取《测试音轨-铜管音色-巡逻兵进行曲片段》作为音源

补充内容 (2025-4-30 11:18):
录制到这段截取的磁带上,不用管录制设备的带速是否标准,测试时只需要在听到声音时按下秒表,在声音消失时记录时间,就是播放时间,和一分钟对比,小于一分钟就是带速快了,大于一分钟就是带速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原理相同,可能更简单一些:
直接截取1分钟的磁带量安装在磁带内,多余的磁带丢掉。
配合手机秒表 ...

果然你的方法可行!
见一分钟测试截图:

我的方法是用卷尺截取285.6cm磁带(截取时使用减法,不要用卷尺头部的钢勾,那个是活动的,不准确),用封口机将磁带热压到导引带上(不用透明胶带接驳,很不牢靠),选取《测试音轨-铜管音色-巡逻兵进行曲片段》作为音源,录制到这段截取的磁带上,不用管录制设备的带速是否标准,测试时只需要在听到声音时按下秒表,在声音消失时记录时间,就是播放时间,和一分钟对比,小于一分钟就是带速快了,大于一分钟就是带速慢了

网友B:
不论带速怎么调整,最终还是以收听效果为准。磁带唱歌与手机唱同一首歌同时比较,快慢自然知道

网友C:
感觉不用那么复杂,手机或电脑上放歌都会有时间显示,用秒表在收录机上掐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是用空白带在正常的录音机上录音3000Hz,多些时间,再放到待调整的录音机上放音,手机APP测量声音频谱,调整到接近3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空白带在正常的录音机上录音3000Hz,多些时间,再放到待调整的录音机上放音,手机APP测量声音频谱, ...

我是用卡座录的,其实我的方法用什么录都可以,因为计时是最原始的物理方法
只有一部设备的朋友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带速怎么调整,最终还是以收听效果为准。磁带唱歌与手机唱同一首歌同时比较,快慢自然知道

折腾为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DIY水平不错!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用那么复杂,手机或电脑上放歌都会有时间显示,用秒表在收录机上掐时间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反正闲着,折腾也是个乐趣

网友A:
我做的原理相同,可能更简单一些:
直接截取1分钟的磁带量安装在磁带内,多余的磁带丢掉。
配合手机秒表进行测试,60秒刚好走完磁带即速度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原理相同,可能更简单一些:
直接截取1分钟的磁带量安装在磁带内,多余的磁带丢掉。
配合手机秒表 ...

学习了
这个一分钟的量,是用什么测呢?测长度还是计时?
我觉得直接量出一分钟的长度,即4.76*60=285.6cm,两米多接近三米。减下来抽掉多余的直接接在导引带的两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这个一分钟的量,是用什么测呢?测长度还是计时?
我觉得直接量出一分钟的长度 ...

卷尺测量的

楼主:
也可以啊,放假没事的时候试试

网友:
牛人,这么快就进行试验了

网友F:
用一台频率锁相主导轴电机的磁带机播放音乐磁带并录音,再用该同一盘磁带到待校正带速的磁带机上播放同一首歌曲的同时,开启手机录音进行比较待调磁带机带速快慢就比较直观,只是调整需要反复循环多次,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空白带在正常的录音机上录音3000Hz,多些时间,再放到待调整的录音机上放音,手机APP测量声音频谱, ...

你这个方法简单是简单,也确实是工厂校正带速的方法,但前提是手头得有另一台带速正常的录音机,或者说得有校速的母带

楼主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只能用原始方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台频率锁相主导轴电机的磁带机播放音乐磁带并录音,再用该同一盘磁带到待校正带速的磁带机上播放同一首 ...

没那个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