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ST-8080收音头ssy9继电器啪啪啪响,音频输出声音小问题

楼主(2025-04-30):
     最近收到一个松下ST-8080的收音头,开机后FM有台,FM模式下调谐过程双表摆动正常,到本地台后指示基本正常基本正常。但是因为立体声指示灯泡坏了无法明确立体声是否工作正常。音频输出功放后声音很小,前面板输出已经调整到最大挡位。打开机盖从音频输出端从后往前差,发现有ssy9的标记为继电器的元器件当调谐到FM电台时会发出“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通过顺电路图和查资料,发现这个SSY9应该是个簧片继电器,由1/4脚输入控制 3/5和2/6脚的吸合从而确保音频L和R的声道接通。

1、万用表测量了1/4脚间电阻值有680Ω,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SS9继电器挂了
2、“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是不是继电器反复吸合有断开的声音
3、可不可以直接短接3/5和2/6脚,进行测试,淘宝上好像找不到这么古老的簧片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不到这个继电器的参数,不知如何替换

只 要继电器线圈电压相符,更换不是问题。密闭式一般不容易坏。金嗓子那么多切换继电器。触点都是进过特出处理。几十年依然没问题。

金嗓子功放全是用继电器作为输入,输出切换

金嗓子功放全是用继电器作为输入,输出切换

网友A:
小型继电器网上多里。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全密封,只要控制电压符合就行。

网友B:
你可以自行试验下啦,都有图纸,又不会烧坏设备。把线圈两脚悬空,另外的两两焊沾粘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干簧继电器应该是用来防上电冲击声的。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直接短接触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簧继电器应该是用来防上电冲击声的。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直接短接触点试试。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您说对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也说是防止开机时喇叭冲击声,属于延时保护电路。同时在调台时起到无台屏蔽“沙沙”声,也是muting静音功能一部分

现在就想还是有啥办法保留些功能,最好能找到可替换元器件。我在google搜了一下,老外的一些音响论坛也有人头疼这ssy9干簧继电器的替代问题,甚至找不到它的指标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行试验下啦,都有图纸,又不会烧坏设备。把线圈两脚悬空,另外的两两焊沾粘就行了。

感谢你的答复

现在就想咋样还能保留这个开机延时的保护电路,保留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继电器网上多里。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全密封,只要控制电压符合就行。

现在就是这不到这个继电器的参数,不知如何替换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引发的故障,然后再想办法修复。

网友E:
也许是控制这个继电器的驱动电流不足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引发的故障,然后再想办法修复。

从电路图看
1、L/R音频输出前有一个可变电阻(对应面板上output level)万用表测试阻值正常,按钮旋转阻值变化正常,扭到最大阻值为0
2、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L内端子到RLY401(SSY9)的2脚正常导通
3、调谐到本地FM强台,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L内端子到RLY401(SSY9)的6脚就是通断通断,蜂鸣器是,同时SSY9发出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调谐到无台则无声音,万用表测量是断开状态
4、同步骤3测量R端,现象一样
通过以上测试基本判断是SSY9继电器吸合不正常导致L/R音频输出声音有问题。

现在能否怀疑是2点
1、SSY9没坏,是输入控制电压或者电流不正常,导致1/4线圈没有产生足够的磁场导致,导致SSY9吸合不正常
2、SSY9自身故障,导致吸合不正常。测量了1/4引脚间电阻有680多Ω,这个阻值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控制这个继电器的驱动电流不足引起的。

您说的非常对,这块我也想到了。但是这块有啥可以定位的手段和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电路图看
1、L/R音频输出前有一个可变电阻(对应面板上output level)万用表测试阻值正常,按钮旋转阻 ...

据你的描述及电路分析。1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你的修理手册里有原件编号及数值表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理手册里有原件编号及数值表能查到。

感谢回复,我也查了SM手册后面的物料信息,很可惜只有型号、数量。用途,没有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查了SM手册后面的物料信息,很可惜只有型号、数量。用途,没有指标

可以参考,查一下有关触发相关电路。

网友:
先锋7030的音频通道电子继电器。

网友F:
驱动电压量一下正常吗,5V,12V或者24V,弄个扬声器保护继电器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压量一下正常吗,5V,12V或者24V,弄个扬声器保护继电器上去试试

感谢答复
已经高定 前面的驱动三极管2SC1384的C极没有电压,替换后OK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继电器时间久了还是换个新的吧,触点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影响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