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长期使用固态硬盘的坛友

楼主:
大概14年那几年,发现有的人开始使用固态硬盘,但当时固态硬盘价格贵,而且我也不急需,所以没有买。鉴于早期容量大的固态硬盘价格贵,所以一些人想了个办法,买容量小的固态硬盘,只用于装操作系统,其它数据仍用机械硬盘,以达到省钱的目的。

春节前我买了两台上网本,其中一台使用固态硬盘,60G。但不知长期使用固态硬盘,里面的数据容易损坏吗?

网友:
2011年买了第一块固态硬盘,64G花了680元,此后一直用固态硬盘,从来没发生过故障。

2011年之前用机械硬盘倒是用坏了2快,损失了很多数据。

网友:
你应该问,有没有还没有长期使用固态硬盘的坛友。

固态硬盘冷数据长期存储确实不如机械,长期保存还是用机械。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2014年五一节买的,2016年初加装了128G的M2口的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一直使用至今。

当时觉得电脑启动、操作比较慢,加装内存条效果不明显,最终加装了固态硬盘,速度提升明显。原机械盘保留。

网友:
11年买了一块Toshiba的SSD,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后来陆陆续续买了数块,自己用的所有电脑都固态化了
到现在没有出故障的,其中还有几块是二手的。
倒是单位的杂牌固态硬盘有突然不认的,怀疑是供电IC有问题

网友:
固态是有使用寿命的,主要是看颗粒,寿命最长的说MLC,早期的 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现在谁还使用机械盘 ?(除非是以前剩下的)
相对来说,固态盘更可靠一些。这么说是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没有可比性,我个人的综合如下(个人观点):

1、机械盘怕摔    而固态盘怕开箱插拔特别是静电“折腾”      如果不摔  不拆箱不折腾   都可靠
2、如果保证不摔的话,机械盘保存数据心里还是踏实些。如果保证不插拔  不折腾,固态盘使用起来速度快  无噪声  是今后的主流。
3、综合还是固态要好一些。

网友A:
写数据多的,还是用机械盘好,固态盘有写次数限制。新盘写数据快,越用写越慢。我写数据量大,用坏了几块固态盘。
我的十多台电脑都是用固态盘装系统,机械盘存数据,很少出问题。

网友:
最早用64G的速度不如机械盘,后来观望一阵,发现128G的快机械盘较明显,所以开始用起来,2012年以后,自己用的两种盘都还没有坏过

网友:
固态硬盘发热量大,风扇噪音也不必机械硬盘小

网友:
双核破电脑,ST160G 7200转机械盘,32G  miniSATA的N手固态用接口板转成了SATA,都装同样的WIN7系统,启动差别明显,单独固态速度明显不一样,固态做启动,机械也挂上,就明显慢一点。

网友:
  有人拿来修理的电脑有坏掉固态硬盘的,我给自己的电脑买的固态硬盘倒是没有坏过。现在用的电脑是百多块钱买的飞利浦128G M2固态硬盘。担心固态硬盘容易挂,相片等需要长期保存的资料还是储存在机械硬盘上。早期一些储存在U盘上的资料已经无法读出,但储存在一只30G的IDE口硬盘上的资料倒是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数据多的,还是用机械盘好,固态盘有写次数限制。新盘写数据快,越用写越慢。我写数据量大,用坏了几块固 ...

参考你的使用特点,应该选用写入密集型的盘。Intel有对应的产品。

网友:
系统盘必须是固态硬盘,速度比机械硬盘好的不是一点点。
如果做数据备份,感觉还是机械硬盘更靠谱一些,不过现在的叠瓦盘也不太推荐,一旦损坏,数据恢复难度也不小

网友B:
还有人买的电脑是固态加机械的组合,C盘在固态上,D盘在机械盘上,然后不知为啥,还是喜欢把软件装到D盘去

网友:
固态硬盘最怕的就是意外断电。意外断电不仅仅是丢数据,还容易造成固件丢失和错误。固件问题造成的固态硬盘故障比电源造成的故障还多。家用环境下,真正把闪存寿命用完的少之又少(用拆机等来路不明闪存的盘不讨论,这里只讨论正片)。固态硬盘故障最多的是固件,供电,主控,闪存排最后。

网友:
16年开始使用主引导盘固态的,浦科特 固态硬盘。累计通电时间1.2W小时,没有任何损坏。

网友:
2014年第一次用固态装系统,2018年后单位两台,家里两台,外加一个笔记本都用了固态至今,没出问题。

网友:
一直采用的是固态+机械组合的方式。
固态安装系统;机械存储资料。
固态硬盘损坏是不可预见的,而且资料基本上不能恢复;
机械硬盘除非是盘片物理损坏,电路板、磁头等损坏都可以维修和恢复数据。
如果没啥重要数据,固态,机械都无所谓了。

网友:
不要担心,使用固体十多年了,5.6块固体吧,至今一个没坏。

网友:
日常使用,固态硬盘故障率是比机械硬盘低得多。

网友:
需要给楼主提个醒,60G的固态是很老的产品了,到你手上之前不知道使用状况如何,剩余寿命多少,再加上容量小,PE次数较大容量的会多一些(后期的硬盘主控具有平均损耗算法,早期的只会在剩余的空间部分擦写),建议换一块新的,容量较大的,个人使用5到10年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买的电脑是固态加机械的组合,C盘在固态上,D盘在机械盘上,然后不知为啥,还是喜欢把软件装到D盘去

我和你的习惯差不多,系统,以及系统捆绑的一些东西如硬件驱动、输入法等在C(固态),其他软件在D(机械),文件等另外的盘存放。影音文件用固态移动硬盘存放并备份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习惯差不多,系统,以及系统捆绑的一些东西如硬件驱动、输入法等在C(固态),其他软件在D(机械 ...

软件装机械盘,影响加载和随机读写,

网友D:
60G硬盘?这可真是老掉牙的本了…

我替这里这群老头回答你,固态不可靠,坏了数据没法恢复,机械硬盘便宜大碗,坏了数据还能恢复…

以上是那些老顽固的思维。现实情况却是,商业笔记本个个固态,银行的电脑用固态,数据中心服务器用固态等等,好像人家那种场合的数据没这帮老头的重要…

至于数据恢复,市场行情是:逻辑故障500以内,用软件恢复就行了。不论机械还是固态,物理故障3K起价,服务器磁盘阵列1万起价,至于能恢复多少数据,全凭运气…

现实情况却是,固态门槛太低,便宜山寨的垃圾杂牌子大把,黑片颗粒和垃圾主控随便刷。如果谁图便宜买了他们,那就自求多福吧…至于机械,门槛太高,反倒不那么容易买到垃圾,除非买二手。

机械门槛有多高呢。读写时磁片和磁头之间就5纳米距离,盘片高速旋转。放大一下,打个比方。磁头当作飞机,盘片就和地球差不多,二者之间只有1毫米距离,飞机每27秒绕地球一圈。就这种技术门槛,把国产山寨全挡门外了,所以新盘机械更可靠,这是国情决定的。

以上是科普。

网友:
手机的存储就是固态,你说耐用不耐用

网友:
都坏过,现在还有一块无法格式化,正在试着量产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怀疑固态硬盘?
很认真的对大家讲,我使用固态硬盘已经10多年了,有单位发的办公电脑,也有个人电脑。没有发生过固态硬盘突然崩盘。
但有一次,恰恰是使用不到一年的希捷2T笔记本机械硬盘突然崩盘,损失了1年多的工作资料。
我现在使用的笔记本电脑,2年前安装的INTEL 2T固态硬盘,由于容量不够,刚刚又换了WD SN7100 4T 的。
放心使用,固态硬盘不会突然崩盘。当健康系数严重下降时,及时备份就行。

10多年间,经手了差不多有10个固态硬盘,没有崩过盘。

网友E:
不如问一下谁还有20年前的几M容量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G硬盘?这可真是老掉牙的本了…

我替这里这群老头回答你,固态不可靠,坏了数据没法恢复,机械硬盘便 ...

SSD用起来还是不太放心,去年我这就坏过一条256G的固态盘。
尽管HDD也坏,但架不住它便宜啊。几个T的数据架不住我用HDD存3份,三份同时坏的概率几乎为零。要是用SSD这么玩,那花费可是多了不止一星半点。

网友:
我记得大约半年前楼主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最早是2012年开始用固态硬盘,早期固态硬盘发热较大,开机速度确实快。后来陆续更换几台笔记本都是固态的,至今还没有用坏过一块(我是每天开机都超过10小时的),甚至连系统都没重装过。重要数据我用外置硬盘盒(被承诺终身免费的网盘坑过)。

网友:
当年英特尔固态刚上市就整了一块,爽得不要不要的!从哪儿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及。

截止到目前为止买了十几块吧,还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

网友:
固态做系统,已经有10多年了。开机快,应用启动速度快,反应及时,重装系统快......好处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SSD用起来还是不太放心,去年我这就坏过一条256G的固态盘。
尽管HDD也坏,但架不住它便宜啊。几个T的 ...

SSD个别批次可能会中奖,比如Intel530,三星0E等,国产的绝大部分不行。
机械的话,大部分都好,但西数绿盘不行,我好几块绿盘全军覆没。

网友G:
大家觉得固态硬盘怎么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66812-1-8.html

我好像是15年左右听说有固态硬盘的,但没有关注。除了价格高,更重要的是更早的时候我用过U盘,我放了一些文件在U盘里,原以为万无一失,但一段时间后,里面的资料会有损坏。甚至放了几年后,有部分U盘会损坏了,期间没有读写过。

我怀疑固态硬盘是使用和U盘差不多的内存芯片,所以内部数据容易损坏,所以从来没想过买固态硬盘。网上搜到的对固态硬盘的评价:

网友H:
固态盘是靠电子位来记录存储数据的,不通电时间长了会因为电子流失而永久丢失数据,时间好象是大约一年左右。

网友:
固态硬盘的寿命一般在5年至10年之间‌,但具体寿命取决于多个因素。

固态硬盘的寿命主要由其写入次数(即耐用度或TBW)决定。
不同类型的固态硬盘,如MLC、TLC和SLC,具有不同的写入次数限制。
例如,MLC固态硬盘的写入次数通常为3000次P/E(即累计写满3000次),而TLC的寿命是MLC的一半或三分之一,SLC的寿命则更长,可达10000次P/E。

这意味着,在正常使用情况下,MLC固态硬盘的寿命可能达到5年至10年,甚至更久,而TLC和SLC的寿命则可能更长或更短‌。

此外,固态硬盘的使用环境和使用方式也会影响其寿命。

从有120G的固态盘开始,120G、512G的固态盘都在保修期内损坏过(都是选当时较好的购买)。从80年代的8088(10M硬盘)开始至今,使用了40年的电脑,固态盘的损坏率高于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觉得固态硬盘怎么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66812-1-8.html

这几天我把笔记本固态硬盘换成240G的了,但不知道它可靠性怎么样,60G实在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态盘是靠电子位来记录存储数据的,不通电时间长了会因为电子流失而永久丢失数据,时间好象是大约一年左右 ...

看起来固态硬盘就算要坏,不是用坏的,而是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问一下谁还有20年前的几M容量的U盘?

几兆的没有,我有一只联想好像是128M的,当时500多块钱买的,用着正常。

网友:
坏与不坏看运气吧!没什么重要文件用什么都无所谓!有重要文件就多保存几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固态硬盘就算要坏,不是用坏的,而是放坏的。

不是放坏,长期不通电并不是放坏,而是存储的数据有丢失的风险。